麻烦火星发个X5的舵机再中立位置是 舵机拉杆和桨夹拉杆 ...
麻烦火星发个X5的舵机再中立位置是 舵机拉杆和桨夹拉杆的长度吧

楼主(2012-08-08):
 RT 说明书竟然都没有标注

网友A:
这个不需要说明书参考值。
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1.遥控调到0螺距位置。(拔电机线,打Hold或Idle,螺距曲线设成0 50 100,油门摇杆居中)
2.在最接近水平的位置安装上舵臂,并调整遥控上的Sub Trim使舵臂水平。
3.调整舵机3条连杆长度,使十字盘水平的同时,剪型臂也呈水平。
4.调整桨夹连杆,使大桨呈0度。
完工

网友B:
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