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29cc 和 RCMK K30R 选择 纠结中。高手进来帮下忙

楼主(2012-08-08):
小松29cc 和 RCMK K30R  选择 纠结中

玩了半年的成品QJ船。

现在想玩稍微好点的发动机,选了这两款  小松29cc 和 RCMK K30R。配DF90正版船壳

先说说对两款发动机的理解

小松 29cc: 最高转速13000转,功率貌似3.5HP。耐用,但速度烧慢。

RCMK:      最高转速19000转,功率6.5HP。  不耐用,但速度快。

还有小松29cc貌似能和QJ 30cc的机器配件相兼容,机闸也能用QJ26CC的  所以换配件也便宜点。

RCMK维护成本高。

目前想装条速度大概80+的船,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松29cc 和 RCMK K30R  选择 纠结中

玩了半年的成品QJ船。

现在想玩稍微好点的发动机,选了这两款  小松29cc 和 RCMK K30R。配DF90正版船壳

先说说对两款发动机的理解

小松 29cc: 最高转速13000转,功 ...
一.功率两者差不多.二.配件小松便宜.易配.RCMK30较贵.三..小松29要改来提高转速..RCMK30不用改.两者空转都有20000转.四.RCMK30相对要小心使用.五.工作转速.RCMK30普遍高些.装配得好.两者80公里应该无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差别不大,K30不是那么好侍候的,我已经换过活塞缸头活塞环。。。。。。。。。质量问题!!!损失半台小松29的代价了。
而另一台K30则是很稳定,我帮我摸和调试的,所以要看些运气了。。。。。。
不改的话,K30要快于小松29. 但是调教的话小松要容易的多。
小松缺点是侧排,装船要多些心思。
再让我选,会选小松或者国产机器自己改。并不是那么难的。本地船友大部分都是国产+小松的混搭,一样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别不大,K30不是那么好侍候的,我已经换过活塞缸头活塞环。。。。。。。。。质量问题!!!损失半台小松29的代价了。
而另一台K30则是很稳定,我帮我摸和调试的,所以要看些运气了。。。。。。
不改的话,K30要快 ...

小松29cc如何改?  能用QJ30cc的配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功率两者差不多.二.配件小松便宜.易配.RCMK30较贵.三..小松29要改来提高转速..RCMK30不用改.两者空转都有20000转.四.RCMK30相对要小心使用.五.工作转速.RCMK30普遍高些.装配得好.两者80公里应该无问题.

表示认同

网友:
小松29,零件多,易配.

楼主:
初步计划 自己做个V壳 加载29cc小松

网友C:
我现在用DF90II配RCMK30,感觉不错,发动机质量问题暂时没发现(还没坏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DF90II配RCMK30,感觉不错,发动机质量问题暂时没发现(还没坏过,呵呵)

跟你同样配置

跟我同事各一台,2台船,玩了大概15箱油左右,上星期天一台坏了高压包,我的坏了低压包。。。。。。。。。。

网友:
d

都是好的发动机。  像我这样的小屁孩  只有用国产的发动机。改一下。用咯: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