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dji电机,果然稳好多,可是20层楼高射桨了。。。

楼主(2012-08-08):
之前用的郎宇x2212电机配apc1038,六轴机架,怎么调都有点晃动,后来看了好多贴子,换了dji电机原装桨,果然稳了许多,虽然naza有风还是晃。。。。前天心情高兴去体育场飞,带上摄像机,全重2100g。。空中突然快速往一个方向倒去(这和我以前六轴射桨在地面看到的情况一模一样,估计是射桨)。第一反应关控。黄灯快闪,可是继续快速飘倒,大约在20层高楼撞到写字楼的玻璃窗,再自由落体,万幸,没砸到人,没砸到车。。。捡回来一看,竟然有一半的桨全断了,而且是两边一起断,不可能自由落体断这么多吧,因此断定是射桨。。。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dji原装桨射的情况?以前我用xa的四轴,1750g起飞,每个桨425g的受力,从来没射过,用了apc就不说了,这次六轴才2100g每个电机350g的受力,竟然射了?~~dji你说我要不要喷你?

网友:
新手,不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定是射桨不是自动返航?

网友:
楼上说话好搞笑

网友:
你的桨两头断,说明在电机转速极高的情况下桨打到什么东西上被扫断了。射桨一般是射单边,而且射桨后会因为桨的不平衡引起飞行器剧烈振荡

网友:
全重2100g?

机器重了,桨转速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大部分的一边没了,有两个两边全没了。。。太高我看不出震荡的情况,但是四轴射一个直接翻掉,六轴射一个直接快速倒向一边,和我之前看到过的情况比较相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六轴2100应该差不多,每个电机才350g拉力,比我的四轴小多了啊,照理不算重的

网友C:
DJ原装桨以前有射桨的案例,可自从DJ桨进行了改进之后,好像没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网友:
比我的四轴小多了啊,照理不算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不会是桨夹拧太紧的缘故? 我看贴听说拧太紧会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J原装桨以前有射桨的案例,可自从DJ桨进行了改进之后,好像没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DJ的新桨照样射!我都不敢用了,直接换AP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J的新桨照样射!我都不敢用了,直接换APC的

你射了?我用到现在还没问题,听你一说我还有点后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射了?我用到现在还没问题,听你一说我还有点后怕呢

射了!4轴,1650g 起飞, 空中同时射了一对反桨,幸亏是刚起飞,飞得不高,没什么损失。
之后就换APC了。看看APC被折腾成这样照样可以稳稳的飞。

网友:
APC你给个链接给我,另外你知道DJ电机碳纤桨那儿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是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