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6二代遥控器设置用于双320a电调

楼主(2012-08-08):
说下配置,
控,天6ii代,2.4g的
坦克,1比16豹,2个550电机
电池,3s锂电2200mah
电调,2个高压320a有刷双向车用电调
由于两个电机,波箱各自阻力有点差别,所以早前用一个电调带2个电机试过了,看得出差距挺大的,一会遥控上必须微调才能让坦克在低速和中速时走直
接线,2个电机各焊3个104电容,作用是消火花和保护可怜的电调,电机连接电调,电调信号线插接收机,我的控是右手油门,油门通道3,所以我选择了2,4通道各接一个电调,拔其中一个电调的信号线中间那根红色线,留另外那个电调的,全拔了接收机没电用
设置
1正反设置,通道2反通道4正
2行程epa通道2:箭头上120箭头下120通道4:120,120
3大小舵
大小舵开关在2号位置时,通道2:120,通道4:35
大小舵开关在1号位置时,通道2:70,通道4:70
Exp
大小舵开关在2号位置通道2,正50就是反应快点,通道4:负60就是反应慢点
大小舵开关在1号位置,通道2:负20,通道4:负30,主要是配合小行程时速度慢下来,反应也调慢一点,慢腾腾压马路有感觉
然后就是16的v尾了,
ELE1 正100 ELE2 正100
RUD1 负100 RUD2 正100

网友A:
沙发,回去也重新设置下天六II,看下能不能直行100%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回去也重新设置下天六II,看下能不能直行100%油门.....

试电机直行直不直也可以用y线把2个电调的信号线连接
还有就是有的电调接2个电机可能很吃力,要减少负重

网友A:
经过我的测试,我发现反转通道的话不如将电机的正负极反接。在我的遥控器上DX6I,如果将电机反接,通道不变。坦克跑得比较直,很流畅,基本可以不用微调,但是将通道反转后,要调很大的微调才能跑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我的测试,我发现反转通道的话不如将电机的正负极反接。在我的遥控器上DX6I,如果将电机反接,通道不变。坦克跑得比较直,很流畅,基本可以不用微调,但是将通道反转后,要调很大的微调才能跑直。

我这电调前后的输出不一样的,马达换线后会出现左右马达跑不直的现象,差距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 ,唉。。。。。。这可没办法了。。。。。

楼主:
下午重新调整了波箱,更改了遥控的设置,跑直线已经蛮直的了,这个控还是不错的说

楼主:
连续跑了一块电,大概半小时多点吧,先是平路上跑直线,摸了电调和电机,都是冰冷的,接着就是快速过障碍,单边履带飞奔过去,不愧是金属摆臂,竟然没砸碎,玩了一会儿再摸电机,也是普普通通的没感觉到热,MD35的电调到了,明天装上试试,能撑得住我这样的暴力操作,我就加2个小风扇给电调散热。
话说如果用天6a这坦克得报废,刚刚设定了4通道为70%,信地回旋就像风扇了一样,履带飞了一条出来。

网友:
我也是天地6 2.4G控,带两个320a电调,胖胖声组还没到。这两天也在调电调和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