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钻铣床不能代替钻床的地方 Z的行程太小了

楼主(2012-08-09):
不能算上升降部分,光说手柄控制的,钻铣的行程很小,钻床因该大多了吧

楼主:
7.垂直行程 350mm
8.主轴行程 50mm

网友A:
50mm还不够用?

网友B:
一般的钻床z轴行程也不会长,除非是特殊的钻床

网友C:
我买了台2000元的16MM钻床,摇把行程100MM,机身油漆好糙哇,T槽被腻子糊住了一边

网友D:
钻床和钻铣床主轴形成没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排除工件方便放入的空间,有效转身只有2厘米了吧

网友F:
摇臂钻。。兼容性非常大。。。。
我试过,,可以歪过来給旁边的桌子钻孔。。。也可以摇的几乎碰到地上。。。
活动范围几乎有几立方米。。。我的还是个迷你摇臂钻。。。

网友G:
7045 行程450 套筒130 合计580

楼主:
套筒130还可以,套筒50比想象的小多了,必须机头上下来配合,改成电动上下

网友H(2013-07-25):
.....下面加个架子,然后加个托板,,,大哥,想钻多少都有呀。。。

网友I:
钻床也错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