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450 PRO DFC組裝介紹

楼主(2012-08-09):
T-REX450 PRO DFC絢麗的外型搭配最新型的DFC主旋翼頭組,所有最新穎的設計都納入這架直昇機,使它性能如虎添翼般更加提升。
流線造型的機頭罩加上DFC主旋翼頭組是T-REX 450 PRO DFC最醒目的特色,DFC主旋翼頭組讓直昇機飛行動作更直接、反應更迅速,超越以往的操控感受;專為3GX放置位置量身打造的機身側板,讓3GX有多重位置能選擇,直昇機整線變得有條理乾淨整齊;新型可拆式主軸與伺服器固定座,讓伺服器與主軸固定座拆換更簡單、更方便;採用亞拓最新型的MX系列馬達,增加馬達散熱風扇結構,有效降低馬達溫度提升動力性能;新型尾旋翼控制組的兩點式固定設計,尾部結構更確實無虛位,讓尾舵有更為膩、精準的控制手感。
延續T-REX450 PRO優良性能,加上最新性能提升改裝品,讓這款T-REX 450 PRO DFC猶如猛獸出閘般震撼你的感官,是你絕不能錯過的ㄧ款450級直昇機。

以下我們就邊開箱邊組裝,來好好了解這架外型亮眼性能強悍的T-REX 450 PRO DFC!

簡單開箱
組裝前先為各位獻上幾張彩箱照片,從外包裝彩箱可以大概看出T-REX 450PRO DFC有哪些新特色,最醒目的當然就是它直接採用DFC主旋翼頭組與全新彩繪樣式的機頭罩,側邊也有間單介紹一下新設計可拆式主軸、伺服器固定座和新型尾控制組。內部包裝與前一款式大同小異,直昇機各部位零件、電子設備都用紙盒分開包裝,保護零件避免在運送過程中造成壓傷。

機身組裝:
T-REX450 PRO DFC與前幾款450 PRO一樣,機身都是採用雙碳纖維側板結構設計,唯一比較不同的是新款450 PRO DFC在主軸固定座上做了全新設計,採用伺服器與主軸固定座與伺服器座可分離結構,讓伺服器在拆裝上較舊款方便許多。組裝方面要特別注意主軸固定座的方向性,與假組裝確認機體是否正確垂直於水平桌面,再重新上膠鎖緊螺絲。

▼這裡先把機身部分的零件包拿出,包括碳纖維側版與各機身固定座,準備進行機身的組裝。側板方面與前一款T-REX 450 PRO V2/3GX相同,兩者之間可以相互通用。

▼T-REX 450 PRO DFC的可分離式主軸與伺服器固定座設計,是此新款直昇機的賣點之一,圖中可以看到伺服器座的一體結構,只要一顆螺絲就能與主軸固定座結合,讓伺服器在維修拆裝上可以更為方便、快速。

▼這裡先把伺服器座拆下,然後依序把主軸固定座鎖上機身側板上(假組裝,不上膠),要特別注意主軸固定座安裝的方向性。以下附上一張機身各固定座的相關位置。注意:3GX固定板要記得先裝上。

▼安裝時要特別注意主軸固定座的方向性。

▼假組裝完成後將機身放置於水平面上(建議玻璃平面),使用主軸來測試可否順暢的放入主軸固定座內。如果有卡卡不好放入的情況,那表示機身有歪斜不正的情況,可以鬆開螺絲調整機身,直到主軸能順暢放入為止。

▼ 這裡先插個題外話,只要是T-REX 500以下的機型都是附送T22的螺絲膠,T-REX 550以上機種則是附送T43螺絲膠。凡直昇機上有螺絲鎖進金屬件的地方都要使用螺絲膠固定,注意:膠的使用量不能過多。

楼主:
▼機體所有螺絲固定金屬的部份,都要使用T22螺絲膠。注意:膠水的使用量不能太多,約佔螺牙1mm左右的寬度即可,可避免往後螺絲拆卸不容易的情況。

▼確認機身組裝正確無誤之後,在為螺絲重新上膠鎖緊。

▼接著將底板與腳架固定座鎖到機身上。可以先將中間的固定座鎖
到底板上,其他兩個固定座則壓到底板上的固定孔上,再將底板鎖到機身上。

▼最後將腳架裝上。

▼到這裡機身部份就差不多組裝完畢了。

主旋翼頭組的組裝
組裝主旋翼頭組時要特別注意,套件內旋翼頭為假組裝完成的狀態,每個零件都還未上膠鎖緊,所以這裡要對每個零件細節重新上膠組裝,例如:球頭、連桿、橫軸螺絲…等等。上膠組裝好DFC旋翼頭後,要檢查DFC連桿是否可以順暢運作。

▼出廠時,旋翼頭組為組裝完成的狀態,必須重新上膠鎖緊。

▼ 這裡我們先為十字盤球頭重新上膠鎖緊。DFC十字盤是專為DFC旋翼頭組設計的十字盤,讓DFC連桿固定更為牢靠、穩固,防止劇烈飛行時連桿的脫落。

▼接著重新組裝DFC旋議頭組部分,因為這部分都要重新上膠固定,所以這裡先把各部位零件都先卸下分離。

▼安裝DFC連桿時,要注意連桿A鎖入方向,有軸套那端鎖入主旋翼夾座連桿,且使用適當T22螺絲膠固定,並確實將連桿鎖緊

▼鎖入DFC連桿頭時,要注意鎖入力道,轉入速度不用太快,慢慢地將連桿頭轉入即可順利鎖上,這邊也是將連桿頭鎖到底,假設飛行時有雙槳情況,則調整塑膠DFC連桿頭長度。

▼將連桿裝到主旋翼夾座時,要注意螺絲膠的用量!使用太多螺絲膠,在鎖入時會膠溢出黏到軸承,造成連桿干涉。

▼鎖好連桿後,要確認連桿能順暢活動。

▼安裝橫軸時,要注意主旋翼夾座內止推軸承的安裝方式,內外側不能裝錯外,中間的滾珠部分也有方向性,安裝相對位置如下圖。
注意:如未裝上止推軸承與軸承之間的華司(Φ5.5x8x0.4mm),會造成旋翼夾座干涉不順。

▼安裝主旋翼頭時要注意每個軸承、華司的安裝位置,少裝或者裝錯會造成旋翼夾的間隙或干涉。

▼重新為橫軸螺絲上膠鎖緊,鎖緊後還必須確認主旋翼夾能滑順轉動。

▼裝上金屬制動器,然後將十字盤與主軸裝上,DFC旋翼頭組就完成了。

尾管與尾旋翼組的安裝:
T-REX 450 PRO DFC採用新型的尾旋翼控制組,這部分的組裝是重點項目,除了要全部拆下重新點膠安裝,還要確認尾旋翼控制組每個活動環節都要運作順暢,不能有干涉的情況出現。這部分零件較多、較小,所以拆下重裝時要注意別把零件搞丟了喔!

▼拿出尾齒箱與尾旋翼組部份為組裝完成的狀態,這邊與主旋翼頭組一樣,必須全部為各部位上膠鎖緊。

▼這裡先把尾旋翼夾與尾旋翼控制組拆卸下,重新為金屬尾齒箱的兩邊側板重新上膠鎖緊。

▼組裝時要特別注意,凡事有螺絲鎖附於金屬零件的地方,一定要使用螺絲膠來固定。這邊可以利用較細長的工具/牙籤沾少量螺絲膠,塗抹到零件的螺牙上,然後在鎖上螺絲,鎖緊時要注意可活動結構能順暢活動。

▼由於新型尾控制組可動環節較舊款多,依照上一步驟方式要領,為每個固定部位上膠鎖上螺絲。

楼主:
電子設備的安裝:
接下來只要把電子設備裝上就可以完成這架T-REX 450 PRODFC的組裝。這裡建議先安裝好馬達之後,在進行伺服器的安裝,而最後才裝上電子變速器部份,以下就來看看電子裝備的組裝介紹。

▼T-REX 450 PRO DFC也是採用新型450MX/3400KV馬達,高扭力、高效率的表現,完全勝任所有的飛行操作,用過的玩家都說讚!

▼裝上12T馬達齒,止洩螺絲要上膠鎖緊。T-REX 450 PRODFC搭配的是12T馬達斜齒與121T斜主齒輪。

▼將馬達鎖上馬達固定座。

▼接著裝上主旋翼頭組與主齒盤。套間內有附送兩種不同厚度(0.1mm、0.2mm)的主軸墊片,請依實際間隙來選用墊片,如果墊片的厚度超過主軸與主軸固定座的上下間隙,會造成尾驅動齒轉動不順。

▼調整馬達齒與主齒輪之間的間隙,間隙約為0.1mm的厚度,差不多就是一張A4紙的厚度。

▼安裝十字盤CCPM伺服器,這裡搭配新款的DS 415M金屬齒伺服器,當然新款性能會比舊款優異,以下是此款伺服器的規格數據:
●輸出扭力:2.0kg.cm(4.8V)
             2.4kg.cm(6.0V)

●動作速度:0.1sec/60°(4.8V)
              0.08sec/60°(6.0V)

▼套件內有附上專用的伺服器舵角片,球頭請鎖內孔位置。

▼為了方便之後的調機,這裡可以使用亞拓RCE-MT8電池檢測器來確認各伺服器擺臂中立點。如圖所示,亞拓伺服器中立點為1520us,將檢測器調整到1520us再把伺服器擺臂裝上。

▼調整好伺服器中立點後,接著將伺服器安裝到伺服器座上。此新設計的伺服器座在使用上真的安便許多,可也能節省很多時間。

▼伺服器座要先鎖上4顆側板的固定螺絲,最後才鎖上與主軸固定座之間的固定螺絲。

楼主:
▼T-REX 450 PRO DFC在升降伺服器的固定採用新設計,讓伺服器更靠近機身內部。

▼這裡伺服器的配線採走機體內側的方式,可以束帶將線固定於側板,避免主齒輪與尾驅動齒磨到訊號線。為了方便看到配線的方式,所以先將主旋翼頭與主齒輪拆下。

▼伺服器連桿約為10.5mm。

▼裝上連桿。

▼鎖上十字盤導板,導板上的陀螺儀固定位置為搭配3GX的安裝,有特別做延長的設計。3GX除了可以放置在機身內部之外,也可以放置在十字盤導板上喔!

▼電池固定座,特別加長的固定座可以讓玩家更方便調整電池位置。電變是搭配RCE BL35P,它俱備BEC電壓可調整功能(電壓調整範圍為5V~6V)。

▼安裝尾舵伺服器,T-REX 450 PRO DFC搭配的為DS520數位伺服器,使用內附的十字舵片,球頭鎖於內孔位置。一樣可以使用MT8來確認中立點位置,最後將尾舵鎖到固定座上。

▼鎖上尾舵伺服器固定座,並裝上尾舵拉桿。

▼尾控制桿固定環可以塞入束帶來固定,固定好後切除多餘束帶。

▼最後只要再裝上3GX,直昇機組裝就差不多完成了。

▼T-REX 450 PRO DFC設計有兩個3GX安裝位置,為了上直昇機外觀較簡潔乾淨,我選擇把3GX安裝到機身內部的位置。只要把底板3顆固定螺絲拆下,就可以把底板與腳架卸下,對於把3GX安裝到機身內部也是相當容易簡單的。

▼當3GX為反裝在機體裡面時,請連線至電腦軟體介面,進入尾舵參數選單內,把“反扭力補償”左側的開關設定為反向,以免影響陀螺儀鎖定效果。

▼裝上3GX後,T-REX 450 PRO DFC的安裝就大致完成了,以下為各位獻上幾張完成照。

透過以上的組裝過程,可以發現這架T-REX 450 PRO DFC加入了許多目前正夯、正流行的升級改裝件,但亞拓在售價方面並沒因為這些改裝件而調高漲價,實實在在的站在消費者立場為大家荷包著想,光想到這點非常超值了!

而關於飛行性能方面,全新3GX V2.1版本加上DFC旋翼頭組與新型尾控制組的加持,性能肯定不在話下,心動了嗎?不如馬上行動為自己添購新一架生力軍。

网友:
辛苦了,真详细,图片也漂亮

网友:
真不错!

太棒了!!!!!

网友:
真不错~~~~~~~~~~~有兴趣搞搞~

网友:
  感谢分享!LZ好人!

网友:
多谢LZ无私分享!看得出来,从有副翼到无副翼再到DFC,组装过程是越来越简单了,伴随而来的就是简单的维修,可以让大家把更多的时间都放在练习飞行上,而不是修机,尤其对新手而言其效果不言而喻啊。

可惜我已经过了频繁炸机的阶段,于是坚守有副翼的阵地

网友:
虽然在RCmania上看过了,但还是顶一下。

网友:
新 DFC的套子很性感 准备换个DFC 套子

网友:
肯定入一架

网友:
就不知道多少米???

这次的上海模展上有优惠吗?到时现场采购一台

网友(2012-12-20):
图好赞啊,官方作图的吧

网友:
已入手一套,此帖正好参考装机

网友:
机装的是比较简洁,我想问问啊,那个遥控的接收装在哪里啦?

网友A:
我的也是3GX,怎么我的在底盘就放不下呢?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3GX,怎么我的在底盘就放不下呢?奇怪。

大大您好~
      450 PRO接收機與3GX放置位置有很多種搭配,像我自己是把3GX如組裝說明裝在機身內,接收機則裝到十字盤導板的位置上。

另外,也可以把3GX裝在十字盤導板上,而接收機就可以裝到機身內(以Futaba 8動接收為例)。以上給您參考!

网友:
太辛苦了,如果再有调试视频就更加完美了。期待。

网友:
我的是3g陀螺仪,又大,又有两个,麻烦,想换个方便点的。有人要出吗?MB,或者v8.

网友:
好机,多少钱?

网友(2013-01-24):
马上要一个

网友:
这个很有必要的说~

网友(2013-02-23):
奇怪,LZ发的图怎么都没有“5imx”脚标?这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
肯定入一架,辛苦了,“大玩家”!

网友:
我擦  太详细了  劫走了  以后装机时候用

网友(2013-10-08):
收藏,准备入一架。。

网友:
备用留名,很详细

网友:
我是来学走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體所有螺絲固定金屬的部份,都要使用T22螺絲膠。注意:膠水的使用量不能太多,約佔螺牙1mm左右的寬度即 ...

学习了,安装确实很重要。

网友:
这个不得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