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全改挑战者 首航视频 请老手指点一二

楼主(2012-08-09):
1E34CM发动机,日本化油器,负压泵.6717-3的铜桨,6.35KK软轴\老鼠尾\压水板\水刀\平面止推轴承.米阿宝消音器跟排水口在一起的,感觉现在急速上不来,是不是跟桨有关系,另外现在使用的还是磨合期配比的油,是不是跟3叶桨有关系!请各位给我指点一二!

楼主:
由于船壳出过事故,船头修补了腻子,现在整被质量9kg,是不是算超重?

网友:
割草机有这个速度。不错

楼主:
不是割草机 是QJ仿小松的

网友A:
也就这样了,我也跟你一样试过这个船,最快到过60左右,
快的话会出现严重的偏舵和莫名其妙的自动转向,最后放弃了这个船。
估计是船壳翻版失真太多,还有船壳过于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这样了,我也跟你一样试过这个船,最快到过60左右,
快的话会出现严重的偏舵和莫名其妙的自动转向,最后放弃了这个船。
估计是船壳翻版失真太多,还有船壳过于软

网友:
我也有过这个船

这个船上割草机时也有35的速度,你的发动机应该加加速管,这样的面包排气管排气阻力非常大
船的发动机安装在前方比较好,需要在前方切割一个大的舱盖

楼主:
看来是有必要撞谐振管了,面包的排气阻力是非常大,再加上跟排水口在一起更严重!

网友:
你构想一下

将加速管向前排气如何,再加一个90度的弯头引出船外侧舷

网友:
刘同学,跑的很爽啊,看不出什么问题,新手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