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静态1:200的舰船改遥控

楼主(2012-08-09):
之前玩过1:35的坦克静改动,现在想改艘舰船玩玩。请大侠们推荐一个入门级的。我现在看中号手的1:200舰船,求改造方案和动力配置。另寻求上海RC船模群 本人QQ:45815657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玩过1:35的坦克静改动,现在想改艘舰船玩玩。请大侠们推荐一个入门级的。我现在看中号手的1:200舰船,求改造方案和动力配置。另寻求上海RC船模群 本人QQ:45815657

双130SH 电机    或者单180SH带齿轮组       60A电调双向有刷电调    9G舵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是看上了200的哪一款了呢、。驱逐舰还是亚利桑那,这两种船大小差太多了,配置也不一样。

网友:
三角号的1/350战列舰不错,1/200的号手现代和167拿来改也不错。

网友:
建议上1:350的船

建议上1:350的船,内部空间大,安装3台130SH没有问题,我做的德国战舰就用了3个130SH电机。

网友:
200驱逐双180电机 9G舵机 我是这么改的

网友:
静态1:200模型套件品种太少了,“小号手”好象也只有4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