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诡异问题,占个地儿,大家来帮帮忙…

楼主(2012-08-09):
前面自己做了一架四轴,上次飞完之后一直扔一边没管,今天拿出来给它换了一个新架子,问题就出来了,一个电机的行程明显和其他三个不一样,油门推到1/3的时候它才转,有时候还要给它拨一下才转,然后没办法重新设置每一个电调行程,然后是调飞控的油门行程,调了三遍,还是那个样子,是不是电调出毛病了,可是上次飞回来后一直没动过它啊…太诡异了…大家给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电机是新西达2212 KV1400配8045的桨,电调是天行者20A 飞控是flycam的)先谢过了

网友:
搞不明白

网友:
换个电机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拆下来试试呗,这东西就要勤动手。。

网友:
飞控装歪了。

网友:
有可能是这个电机退磁了

网友:
最好是电机电调用排除法检测哦

网友:
电线接触不良

网友:
找个草地 直接飞起来 就好了。

网友:
XXD的电机,呵呵,这种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
那你不是换换位置 测试出到底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就OK了。看能否正常工作嘛。

网友:
 我的掉水里了  跟你一样 转的好慢   直接换了!!~   150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