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思云台简单介绍之二 注意事项

楼主(2012-08-09):
鉴于一些客户反映看规格书太累,或者不太愿意看,呵呵,为了满足这部分需求,我通过简要的提取总结说明书中的一些内容,从不同角度介绍禅思云台,方便大家进一步理解

注意事项

务必不要自行调整云台或者改变其机械结构!!!

  • Z15云台出厂前已根据相机型号、镜头型号完成调试,您只需要安装上相机,并把它安装到飞行器上使用。务必不要自行调整云台或者改变其机械结构,也请不要为相机增加其它外设(如滤镜、遮光罩),并使用相机原装电池,以避免云台性能下降,甚至损坏内部线路。
  • 云台需要与DJI Innovations指定的自驾系统(例如:Ace One/ Ace WayPoint/WooKong M)配合使用。请务必在使用前升级自驾系统主控器固件,否则可能导致云台工作异常。
  • 请务必确保您的自驾系统主控器在上电时工作在最安全的状态,我们强烈建议您在设置云台参数时取下桨翼,使用非动力电源为云台供电,并使儿童远离。
  • 因使用本产品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与伤害,大疆创新概不负责。

出于安全考虑,请关注以下注意事项!!!

  • 确保伺服驱动模块转动过程不被任何物品阻挡,以避免损坏电机
  • 相机的HDMI分辨率务必设置为1080i。
  • 确保伺服驱动模块1上没有端口的一面与机头朝向一致。
  • 出厂时云台重心已调好,重心位置直接决定云台性能好坏,因此请勿自行调整云台重心。
  • 云台为高精度控制装置,请勿拧开其它任何螺丝,避免损坏云台或导致性能下降。
  • 尽量避免插拔云台上编码器专用线端口和电机命令输入端口上的连接线,不改变云台机械结构。
  • 确保所有连线正确。否则可能导致云台工作异常甚至失控。
  • 使用时请确保先连接无线视频传输模块到云台控制器上,再给系统上电,以保证无线视频传输模块正常工作。
  • HDMI分辨率为必须设置为1080i,否则您的HDMI-AV模块无法正常。
  • 请使用标配的云台视频电源线,务必正确按照接线顺序焊接,防止云台视频电源线12v电源损坏您的设备或者云台;同时确保线之间绝缘,以避免短路。
  • 使用其他连接线时,请先确保12v电源不会损坏您的设备。
  • 确保您所使用的无线视频传输装置的耗电电流不超过1A,否则会损坏GCU。
  • 注意当您使用同一块电池为S800和云台供电时,电池电压不能超过S800的供电范围(6S)。
  • 不同型号相机或镜头对应使用的云台零件不同。

网友:
就不懂了,看规格书,看说明书有那么难吗?

网友(2013-05-07):
亲,n5相机那边怎么设置,有没有说明文档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