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 环奇881 四轴 有玩过的来说说怎么样?

楼主(2012-08-09):
优迪的声音貌似比较大 而且不太好看。环奇881 感觉好点,如果声音比其他款的小。
那就好了,有玩的朋友 给个建议吧。

网友:
跟929一路货色

网友:
还是加再加点钱进华科尔V2吧, 一步到位........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有飞过V2的来谈谈感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有飞过V2的来谈谈感受啊........

我只玩过一代,非常稳的。V2听说是取消了电压回传和固件升级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V2 是比其他的机子 有哪些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玩过一代,非常稳的。V2听说是取消了电压回传和固件升级功能。

电压回传?什么意思?

网友:
这机还是第一次听说,马上去看看。

网友:
优迪性价比最高。我玩过。飞起来像蚊子声音

网友:
我的第一台小四轴就是环奇881,第一次玩四轴,在单位办公室1天就玩坏了,换了台电机,结果特别不稳定,有时候能正常飞行,有时候起都起不来(操作无误的情况下),怀疑自己是不是把陀螺仪摔坏了。。。第二天就又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现在能比较好的控制住了。感觉环奇881的遥控是亮点,起码比伟力的911要好,929应该和911公用遥控器的。想买个伟力929试试,比881稍微大一些,估计会好控制一点吧。反正感觉玩单轴的习惯了,4轴稍微难控一些。

网友:
楼上的要929吗? http://ershou.taobao.com/item.htm?id=15685153966  江浙沪可以包邮

网友:
谢谢11楼,本打算入个929的,最近又比较动心华科尔的瓢虫了。。都说操控好,打算进个试试。现在是在纠结配DEVO 10还是8S了。毕竟遥控器买个就不会轻易换了。

网友D:
别买929,太容易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别买929,太容易坏。
靠,别人的不知道,我的929,天天都大摔小摔,到现在飞了快一个多月了,没摔坏过,结构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靠,别人的不知道,我的929,天天都大摔小摔,到现在飞了快一个多月了,没摔坏过,结构很结实。

别人你不知道,我这就这样了,这边贴不叫发,问解决办法问不来,问了就是换主板。人品问题啥问题的,反正就是坏了,补焊晶振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