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 高高手 V8调试分析(关于马达扭力过大)

楼主(2012-08-09):
新装机700edfc 没使用原厂动力 换了蝎子130 4525搭配   我和朋友同时也装了2台dfc 他用原厂动力

两机器比较发现 朋友机器按他的经验调试v8 直接调试一步到位 爽飞

我的蝎子动力问题是: 做 大动作急停的时候 机头向左猛漂移(即尾巴飘)  咨询了模痴等高手 说是动力扭力过大的原因造成

请遇到此类问题的高手 或 熟悉v8调整的 高高手 帮忙解释下

我以前飞FB 刚转FBL v8调试都是交给我朋友搞定的

网友A:
提高转速就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转速就会好一些。

饭饭 我3D油门曲线 从80 提高到88都试了 还是有问题

蝎子电调油门设置不能超过90吧

网友B:
我也用天蝎星 没出你这样的问题 ,肯定 是 舵机 或者 VB 的软件设置问题,十字没调平 也有可能.

网友:
标题

集体螺距调小1度看看。我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天蝎星 没出你这样的问题 ,肯定 是 舵机 或者 VB 的软件设置问题,十字没调平 也有可能.

舵机就是用的亚托HV啊  十字肯定是平的  就是不知道VB设置细节  方便的话 麻烦PM给个VB设置吧
主要问题是尾巴飘逸 十字正常

网友B:
所有 的设置 都在VB 调整 ,尽量不要动遥控器的设置特别是舵机曲线,飞机不够灵活 在VB 设置敏感度 增益是锁定包括 锁尾 和十字盘 值越大硬度越高 直接VB调整 即可 慢慢摸索 想飞出技术 先玩 VB 450 没必要上700 太危险了 VB 而且还有 BUG 遥控器没设置好 弄出了 BUG 你就麻烦大了,个人建议上 450 500 折腾 摸透了再搞 90 级的.

网友:
帅哥应该换个电调试试,感觉和旋翼转速不稳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 的设置 都在VB 调整 ,尽量不要动遥控器的设置特别是舵机曲线,飞机不够灵活 在VB 设置敏感度 增益是锁定包括 锁尾 和十字盘 值越大硬度越高 直接VB调整 即可 慢慢摸索 想飞出技术 先玩 VB 450 没必要上700 太危 ...

  我个人认为我的飞行技术没问题   我算是老模友了 不是新手   出问题救机啊之类的都不怕
  V8调试都是朋友 小唐帮忙弄的  现在问题是要消除尾巴急停甩尾 方便PM个电话号码不? 谢谢
另外控里exp我是加了的 你意思是都在v8调整 那要取消哦?

网友:
说的只是你个人意见,练了这么久几时上大飞机??

引用 网友B:
所有 的设置 都在VB 调整 ,尽量不要动遥控器的设置特别是舵机曲线,飞机不够灵活 在VB 设置敏感度 增益是锁定包括 锁尾 和十字盘 值越大硬度越高 直接VB调整 即可 慢慢摸索 想飞出技术 先玩 VB 450 没必要上700 太危 ...

楼主:
后面换了凤凰160a电调 设定速模式 2150同样 尾巴漂移   上周末把定速取消了,用油门控制95% 就ok了    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