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么简单的轴我想不出怎么上车床加工?

楼主(2012-08-09):
正序浏览
如下图
两头是一样的,加工好一头后,再加工另一头要怎么装夹,最大壁厚只有2MM,图上是画的3MM。内孔最大也只26MM,反装也不行
我的0630车床通孔只有20MM

网友A:
单动的卡盘加垫铁便成。

网友B:
不就是个装钢丝的车轮轴吗,你注意看成品的自行车轴,都是拼接的,同轴度肯定不高。你的这个轴也可以拼接,两边穿钢丝的薄台可以单独加工成薄圈后和轴承套静配合。

网友C:
工件固定在刀架上刀在轴上轴夹卡盘上

网友D:
不知道你的卡盘是多大的,80mm的就好办,它的正爪反撑持最小是25mm,看图有个内孔直径26mm深8mm,先用反爪装夹工件,先车端面,钻中心孔,上尾顶,车出最大外径,要求要很圆滑,以后是它做基准,然后钻内孔,再车那个26mm内孔,这时可以卸工件,车一个外径与最小内孔一样大的(长度大概10mm,要有个台阶,最好与内孔紧配,这个零件是用来上尾顶的),小配件打入工件内孔,将工件调头,用正爪反撑持26mm内孔,打表效正同心,在小配件上钻中心孔,上尾顶,车出外圆的两个台阶,退出尾顶,再车端面及26mm内孔。其实这个工件与主轴套差不多是同样的。

网友E:
先车一次的内孔和外径,然后调头,用反挺内孔装夹,再用校针校正另一头,车的时候进刀量别太大,注意碰壁,别把工件给卡出来了

网友F:
两顶,,(蘑菇顶) ,,一夹

网友G:
做二個圓板,中間開孔
分別裝在你輪鼓的2邊,中間用螺絲鎖緊固定...應該就能上車床挾持住....
不然不知道用 雙 頂針固定住,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这个是自行车的轮毂,我想自己做一个,我做的电动车轴太细了,只有8MM,我想加大一点,但没想好怎么加工,只有16根钢丝的前轮,本地没有10MM轴的16根钢丝的轮毂

网友H:
用心轴来加工应该可以吧

楼主:
回楼上几位,我先不车外面,可以先将两头的内孔全车好,在车外面的形状,但调头车就 成了问题,2MM台阶怎么夹得同心,也夹不住!

网友I:
其实很简单,使用那种3个卡爪是螺钉组合的卡盘,只要把三个螺纹连接的爪头拆掉就可以装夹了。64-3-3=58毫米,这段58毫米的正好可以卡住

网友J:
我先来犯个2
同心度要求高不高? 不高的话车个空心圆柱体.内径和工件的中间那部分长点的圆柱外径相同.壁厚大过两边二台的高度.锯成两半.
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