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调怎么修?线断了

楼主(2012-08-09):
请教,新西达水冷电调,连接接收机的线断了一根,怎么修啊?是锡焊还是用手接上就行?谢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接上就行!在乎外观的,拆开买根舵机线重新焊接下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剪短再重新接好,中间套热缩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剪断--焊接--套热缩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断开的部分直接焊起来行吗?还是用手接上就行?如果手接就行那就省事了,我没有锡焊

网友(2012-09-14):
本人是板凳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