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电机求指导】F45尾电机改装为无刷电机

楼主(2012-08-09):
我的F45主
电机
已经改为无刷电机,用原来的标配尾电机,大约飞70个起落会完全报废。
我想把尾电机改为无刷的。动手之前,我有一些问题要问:
1、F45电路板上,驱动尾电机MOS管的信号就是PPM信号吧?可以用它来操控无刷电调吧?
2、我想要用尾电机直接驱动桨叶,请问尾电机的KV值和桨叶的型号如何选取?
3、能推荐几款较轻的尾电机吗?
谢谢。

网友A: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先顶一个。

网友B:
买个无刷转换器,大概50。电机要高kv才行,大概kv三四千

网友C:
每天顶顶更健康

网友:
买个电调,买个3900KV左右的电机,电调25-30好像就可以了
不用买其他东西,
说错了!这是改主电机的。要改尾电机 确实要加个无刷转换器 不过很麻烦了
介绍你用个有刷的 很耐用的
CN12直驱马达+ 4030桨,买个5030桨剪掉25mm大概就是4030了,一边剪掉12.5mm

网友A:
双无刷
尾无刷电调得到哪里去接线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明白了。有时间就去改尾电机无刷。

网友E:
帮顶了 顺便求助,V911本来好好我把全部螺丝拆掉除锈!然后装上(没动主板,拆的过程中也没摔到主板)后通电,灯慢闪3秒左右一直亮,然后晶振后面的芯片一直发热...很热....!!!怀疑晶振坏了 换了一个 问题依旧!!!求陈伯 邦邦 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