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的问题:8节电池的控为什么不能用6节启动?

楼主(2012-08-09):
这样行不行?
注:某某125a的控
(第一个图不算)

网友:
电压可能不够!

网友:
貌似电压问题不能用6节?

网友:
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
电压不够

网友:
串联电压相加, 5号电池1.5V
8节串联是 12V
6节串联是9V
不行接个锂电池吧

网友:
6节要是能好用,为何要用8节?不知道会白白浪费两节电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