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文化真可怕,请教高手们

楼主(2012-08-09):
本人有一台遥控车的动力是3s锂电,准备改成机器人车,有一台普通FPV摄像头 ,一个dlink无线路由,想要把图像显示在ipad上,还缺什么零件,要怎么样连接,是不是要一块WIFI-Robot 智能遥感机器人 四驱遥控车 控制板 驱动板???

遥控车

遥控车

无线路由

无线路由

WIFI-Robot 智能遥感机器人 四驱遥控车 控制板 驱动板

WIFI-Robot 智能遥感机器人 四驱遥控车 控制板 驱动板

楼主:
还有动力电源怎么改

网友:
想改成智能车,并且一定要在平板上FPV。 就去T个单片机吧。3S电池一组不够,需要升级电哦。  如果只是简单想玩FPV,摄像头加图传。 平板就不能控制了,只有普通显示器。  至于有木有办法吧视频信号转接到平板上,不得而知

网友:
我的路由器就是这个.

楼主:
因为平时也会出去飞飞机,需要一个wifi基站,就想把车噶改装成一个wifi基站,这样去野游也不怕么讯号了,有人会改么。3用3s的锂电,怎么改

楼主:
说简单点,怎样用12v锂电给路由器供电

网友:
搞个升压板或者降压板,要么就看 路由 的 输入电源是多少,然后找合适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