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rone的电池除了原装的以外,其他品牌3S锂电可以用吗

楼主(2012-08-09):
刚开始玩AR。drone,一块
电池
不过瘾,原装的太贵,而且容量也小,其他副厂的3S的锂电可以使用吗,有用过的朋友指点下,谢谢哈

楼主:
没人回答啊,自己顶

网友A:
好像可以用1000-2000MAH的3s锂电池都可以,自己需要改装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我用的就有两块2200MAH的3S电池。只要尺寸合适就行。

网友C:
淘宝有买啊,80元一块,副厂的,即买即用,不用改装。

网友D:
可以,把原机的插头换成t头,买来的普通3s电池直接就能用

网友E:
换电池接头就行了

网友F:
随便换,但买之前一定确定能放进电池仓,否则不能扣上户内壳

网友G:
绝对可以。

网友H:
当然可以~

网友I:
当然可以,尺寸合适重量别超太多就行。要配一个T插转小田宫的插头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现在改了JST的插头,就是1000mha的电池,玩的时间太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