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池组的问题

楼主(2012-08-09):
请问一下3S电池是这样冲电的吗

楼主:
标题

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A(2013-09-17):
组电池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你租3S的话 电池的一个连接点接一个平衡线 依次的 !!红色接输出正极  依次类推!!按顺序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组电池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别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