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只x6 plus没输出线,想问下是什么插头,多大的,音 ...
收了只x6 plus没输出线,想问下是什么插头,多大的,音响的插头行不。

楼主(2012-08-09):
收了只x6 plus没输出线,想问下是什么插头,多大的,音响的插头行不。

网友A:
世界上有几种量具叫尺子……

楼主:
写的是12v-15v。我就是问下能不能用19v的啊,因为我有个19v的笔记本电源。

网友A:
都写了12-15V,还问能不能用19V,要是能用还写说明书干啥?

网友B:
我用X612S,暂时用的就是笔记本的电源,主要是携带方便。电流也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了。
X6 PLUS 视乎好像不能用笔记本电源

网友C:
输出应该是4mm香蕉插。
音响4MM头可以用。

网友D:
LZ plus不能用19V的适配器
香蕉头是4MM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