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温铝合金发黑的问题

楼主(2012-08-09):
到手东西已经磕碰受伤。看见TB上有卖常温铝发黑液,不知道那玩意效果行不行,有用过的兄弟请赐教,还有我该如何操作才能达到满意效果。

网友A:
常温发黑补小地方很方便,但效果没煮的好

网友A:
铝应该用阳极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温发黑补小地方很方便,但效果没煮的好

受伤的地方用打磨吗?煮是指阳极氧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应该用阳极氧化

关键是我得拆了这个东西,镜片什么的还有里面的十字线等等,没弄过。

网友:
好东西,,,,,,,,,,有管子没有啊,,,,,,,,,,,,,,,,,

网友:
阳极氧化不是煮

有镜片还是补点哑光黑漆为上策

网友:
把其它地方多碰伤一些,弄沙堆里再磨一磨,作旧,嗯,有点野战的味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阵买了个瞄,卖家把支架和瞄放在一起就给我发来了。到手东西已经磕碰受伤。看见TB上有卖常温铝发黑液,不知道那玩意效果行不行,有用过的兄弟请赐教,还有我该如何操作才能达到满意效果。
小量工件用常溫發黑比較化算,不需買化工原料及電源,但常溫發黑表面硬度效果不及陽極氧化好
請參考以下常溫鋁氧化及發黑視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7&id=13681534665

网友C:
市面上最常见的瞄,被标上各种牌子,效果还可以,我有一支,没用,原因是校喵太花时间,还要浪费好多蛋蛋

网友:
之前問過...鋁用常溫發黑液的效果沒有比鐵用的好.. 一般好像都用在模型槍身上

如果是鋁合金件,建議用陽極

如果是鑄鋁件,或者是鋁合金+其它金屬件(不可拆開) 的, 才去試看看常溫發黑液

ED(電著) 也行,只要是金屬件,都能ED

网友D:
别信那种鸟毛常温铝发黑。我买了套装,反复的试了很多次了,发黑层非常容易脱落,实际效果不如哑光灌装自动喷漆

网友:
油漆笔补一下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最常见的瞄,被标上各种牌子,效果还可以,我有一支,没用,原因是校喵太花时间,还要浪费好多蛋蛋

兄弟 那你是TU的话用机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信那种鸟毛常温铝发黑。我买了套装,反复的试了很多次了,发黑层非常容易脱落,实际效果不如哑光灌装自动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