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排气管上的这个“萝卜头”叫啥?我的拧断了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楼主(2012-08-09):
如题,这萝卜头比铝还软,还没用上劲儿就断了。

请问这东西学名叫啥?哪里可以买到呢?

谢谢!

网友:
这个是用来给油箱增压的 叫油嘴 连接硅胶管的

网友A:
这玩意应该不好买吧?找个螺丝钻个孔d一个就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应该不好买吧?找个螺丝钻个孔d一个就得了

  以前 3叶25的 坏了 弄了个 m3螺栓 钻了个 1.5的 孔

网友:
我有   Q    1428564255

联系请说模型网

网友:
连接油箱  给油箱增压的

网友:
不是比铝软,是因为里面是通孔,所以壁很薄,不能用力拧,要是买不到,可以直接扩成4mm 的光空,然后把原来接的油箱增压管直接塞进去就行,不过一般不建议这么做。

网友C:
用AB胶固定,压力不大,没问题。

网友:
给油箱增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 3叶25的 坏了 弄了个 m3螺栓 钻了个 1.5的 孔

有创易

网友(2012-09-29):
哪个嘴子是利用排气高压对油箱进行增压,保证化油器进油稳定,压力不高,但是需要保证不能漏气,否则会影响发动机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冲压嘴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