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vBAR在X5上参数设置的一个疑问,请教一下。

楼主(2012-08-10):
1、舵盘都用米字舵盘的第三格,如果舵机用亚托的650话,在V8里面设置行程刚刚够,如果用FUTABA的BLS 256HV的话行程会差很多。V8里面的舵机选项已经正确的选择的情况下。
2、如果行程不够的话想用十字舵盘的第四个孔的话拉杆会跟尾管安装座摩擦。
3、如果用亚托650的舵机,用米字舵盘的第三个孔的话,如果把拉杆和舵臂和尾推的摇臂呈90度的话,也就是尾桨为0度的状态下,打左右舵,2边的行程差很多。然后我在V8里面尾舵机调整页面用那两个行程调整把两边都刚刚调到头的话,左边那个要调到137,基本到头了,右边那个只要调到40几就够了,2边的参数差别太大了,怎么办啊,还是就这样飞呀。如果我用调拉杆的方式把这两个参数都调到差不多的状态下。那么尾桨的初始状态会有很大的夹角,而且夹角跟抵消反扭的方向是反的。
这个尾巴的机械参数和V8里面的行程参数到底该怎么搞的很合适呀?求教高手了。

网友:
我用ds650没太注意,中立点尾桨是有夹角的,你尾桨没装反吧

网友:
14mm 舵臂孔

楼主:
刚刚量了一下,是装的14MM的舵机孔,

楼主:
实在找不到是哪里出问题了,再说同样长的舵臂BLS 256HV的行程不应该不够呀。舵机的中立点是对的,螃蟹抓的摇臂是垂直的,怎么会两边的行程不一直呢。真搞不懂。

楼主:
细节的图片

细节的图片

楼主:
细节的图片

细节的图片
肯定有个地方不对,

楼主:
我刚才仔细的看了下说明书,和火星的帖子,尾桨夹应该没有装反啊,尾桨是有夹角,但是这个夹角应该是刀口向外的夹角啊,而我的夹角需要刀口向内的才能两边一样。如果按这道理,我的尾浆夹确实是装反了。帮我看看到底装反了没。

楼主:
顶啊,顶啊,高手们鉴定一下啊。

楼主:
再顶一下,等高手来 帮忙找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