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顶你了,新手对这个非常需要哈哈!

楼主(2012-08-10):
最近才得到NEW V120D02S加DEVO控,没人管。对于以前飞过三通司马的我来说,有点着不住...    潜水中遇到聪少,非常感谢聪少的指点,让我现在都能自己拆机找问题了。当然,经常麻烦聪少到半夜,有点抱歉
    目前还是不知道我的控和机子的详细设置,给聪少说过这个问题后,哈哈,福音来了....大家请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197172668
                  你太OK了聪少!
                                                   不要说我是托,我贵阳肋,有据可查哈!
        顺便问问,图怎么上传啊?再试试,求指教(这个问题不好意思问聪少得:loveliness:)[local]1[/local]....
好像不行,难道图像太大?郁闷!
     本来我还以为四中啊点勒啊家模型店叫啥天盛酷玩的老板修机要专业点(副翼舵机炸坏了,闲得慌),专门从金阳跑下克,oho,老板蛮热心,就是这个无副翼系统比较复杂,也没配件,哎~,我只想克找个差不多的小齿轮嘛,我还以为有哦。
       入魔快半个月,就学会悬停,小幅度对尾悬停(人跟着转)。没事,慢慢来呵呵。说实话,模拟器真求难玩,反正我目前不玩3D呵呵,以后再研究。
贵阳嘞魔友有时间一起交流交流啥!

网友:
沙了个发

楼主:
睡觉,明天6点要起床...

网友:
路人甲表示:
——————————————————————————————————————————————————
第七步:试飞、微调

试飞中,先要稳住飞机在半空悬停,尽量定点静止,然后感觉副翼、升降控杆是否在中立点?如果回中,飞机是向前飘还是左右?感觉+观察,然后:

前飘:放长前面的升降舵机拉杆一圈(或者缩短后面的两个舵机拉杆一圈),再试……

后飘:放长后面的两个舵机拉杆一圈(或者缩短前面的升降舵机拉杆一圈),再试……

右飘:放长右边的螺距舵机拉杆一圈(或者缩短左侧的副翼舵机拉杆一圈),再试……

左飘:放长左边的螺距舵机拉杆一圈(或者缩短右侧的副翼舵机拉杆一圈),再试……
——————————————————————————————————————————————————

这一步很不认同
在已经调好螺距中点并且确认十字盘水平后
如果只放长一侧拉杆而不相应地缩短对侧拉杆,势必会导致螺距中点受影响(放长则正螺距大负螺距小,减短则正螺距小负螺距大)
如果只是调1圈,那么这个影响并不明显
但新手往往需要经过多次此调校,这样不好的调机习惯会导致螺距中点偏移,而机主却意识不到,势必会带来更多的麻烦

标准方法是调节机器自身重心,电池是调节重心的好帮手

懒方法是升高一侧拉杆,对侧必须下降同样的圈数(抬高升降舵机拉杆需要同时下降副翼舵机拉杆和螺距舵机拉杆)
以保证螺距中点准确

网友:
楼主啊,贵阳好像有几个高手啊,好像rwfy就是的啊
顺便说一句,我没有买聪少的飞机,只买了他的山寨件,不过螺距等启蒙知识全是他告诉我的。
还有
多听路人甲的

网友:
还有,飞机放在不平的地方也许悬停不会稳。拔了电池重插说不定又好了

网友:
还有,飞机放在不平的地方也许悬停不会稳。拔了电池重插说不定又好了

舵机修修不难的。我拆了一次就会了

网友:
LZ热情挺高,半夜没睡。

网友:
看了顶下吧

楼主:
呵呵,路人甲的经验我需要好好消化下,很中肯。常在论坛看见路人甲的经典回复。
      呕液哥也是我学习的对象,不是学习呕吐哈哈哈。
      舵机确实检修不麻烦,我都基本全拆过了,现在02S能脱控悬停4秒左右呵呵,就是舵机臂不水平,而且还感觉接收机与机体是斜的,会不会影响水平啊?
      顺便哪位老鸟教教我怎么发图片嘛,谢谢!

网友:
其实我正处于黔驴技穷阶段
我说的有时候看看就好,不必太当真,权当博君一笑也未尝不可

其实我个人认为,直升机的飞行姿态和十字盘姿态是息息相关的
十字盘向前倾斜,飞机向前翻滚
十字盘向后…等等(其中原理请参阅陀螺效应)
那么螺距(这里仅指集体螺距)是如何反映在十字盘姿态上呢
对于一般无副翼机来说(指大桨夹球头在大桨旋转方向上超前于大桨的构造)
十字盘上推,螺距会向正螺距侧抬升
十字盘下降,螺距会向负螺距侧下降
(02s由于桨夹球头位于大桨旋转方向后侧,螺距的十字盘表现方向会相反)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飞机的飞行姿态取决于十字盘倾斜角度,飞机的螺距取决于十字盘所处的高度
而这两个姿态叠加,就不难想象出舵机拉杆的运动状态

这么理解后,我们便不难分析为何只抬升单侧拉杆来调整十字盘倾斜度的方法是错误的:
如果只抬升(降低)单侧拉杆,十字盘的确是倾斜了,但也变相地抬升(降低)了十字盘高度。

原本我们只想改善飞机的飞行姿态(十字盘倾角),却意外地变动了螺距(十字盘所处高度)。可想而知,如此调整虽然改善了一处问题,却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所以,我才提出,为保证螺距准确,抬升一侧拉杆,就要同样地降低对侧拉杆,以保持十字盘高度这这一贴

网友:
每天顶顶更健康

网友:
标题

nox说得有道理,这是基于非常严格的调试,如果是在悬停阶段,只调整一侧拉杆来改善飞行方向的平衡也是没有太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