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舵机中立点老自己跑呢?

楼主(2012-08-10):
前几天遇到一次,头天飞的可稳了。第二天充好电,再起飞就猛往前冲,一看后面那个舵机臂翘起很多,卸下来重新调中立点才恢复。紧接着是尾舵机飞的好好的,我降落一下拍只蚊子,再起飞就自旋,一看尾舵机向一个方向顶到头了,用遥控可以拉会来,但是一松手又回去了。回家放了两天,准备买个新舵机,买之前想再试一下,结果又好了。稳稳的飞了4块电,回家充电。今天早上出来,一启动直接右倾倒地,差点把桨打坏了。一看,后面那个舵机臂又跑了,顶到最上面去了,从0调到-75,才给调回来,也能飞,落地换了电池,起飞有往右边倾,再一看,左边的舵机臂又抬高了不少,怎么回事呀?是不是舵机臂和舵机的外齿结合太松了,自己会滑到另一格去呀?我的舵机臂扣在舵机上时是有一点松,但是我用手试过应该还是没有什么虚位的。可是在飞的时候没事,就是落地以后再起来就老变。而且几个舵机轮流出问题,是不是控有问题了,可是看控上的数据没有变,真是见鬼了。

网友:
你绝对用的是天地飞遥控。。。。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
  具体设备清单都没有 怎么给你解释啊。。。   反正我没遇到过

网友:
什么舵机?要是那种便宜的9克舵机是要跑偏

网友:
天地飞是躺着也中枪啊呵呵

楼主:
我是买的固朗450C的套机,三个舵机换成了固朗的N290金属舵机,遥控器是KDS7-II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子弹会飞~

网友:
这种问题倒真是稀奇啊。有条件的话借个控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