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Mg能否改改齿轮比,把力量提上去,速度降下来。

楼主(2012-08-10):
斜盘
舵机
需要的是力量啊,215mg的力量太小了,如果通过改变舵机臂长度来改变力量会导致死角,极限行程会很小。

网友A:
可以呀,花个几千块定制齿轮,就可以改了。

网友B:
齿轮安装的中心距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C:
215的力量还小啊

网友D:
难道你想上到500上

网友E:
225mg就是你所期望的,kst有。

楼主:
有具体参数不,450用的?

网友F:
215是450用的。力量最少3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