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MINICP的进 为啥我原厂电飞2分钟 350毫安电池也只能飞 ...
玩MINICP的进 为啥我原厂电飞2分钟 350毫安电池也只能飞3分钟多

楼主(2012-08-10):
 RT 请各位大大们如实回答

网友A:
LZ 你太年轻了
你以为这个论坛上真的有那么多人回复你的帖子?
其实
都是我一个人回的,不然我换个ID发同样的话给你看。

网友B:
参考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3638

网友C:
差不多,我的买来时原电飞3-4分钟,现在也就2分钟,400电池飞5-6分钟

楼主:
 我原厂电从来没上3分钟

楼主:
 为啥有人轻轻松松5分钟啊 我从来敢4分钟的飞

网友D:
原电一分钟就泄掉的路过 以前360ma的电池最长也就悬停过7分钟 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就退化的如此厉害,望高人解答。LZ可以测试下飞到不能悬停时候电池电压多少。如果高于3.8V估计飞机线路上损耗太多了。也只能估计了,求高人解答

网友B:
我也搞不明白为啥那么多人悬停那么短…我随便找个240电池也能悬停一米高度五分钟……无刷的…350电随便8分钟以上,400电没有。
你们是不是悬停转速太高了??我悬停螺距5度左右

网友E:
原厂的强磁电机效率低耗电大,如果你仅仅是练习悬停,可以入一个genius cp的空心杯电机,马上可以飞5~7分钟。

网友F:
电池是不是不行了

网友G:
你的是不是电机齿和大齿卡的太紧了,松开点就可以轻松上6、7分钟悬停,你试试

网友H:
正版的MINICP就是这样的。 改装的会长点

网友I:
嗯 调松一点吧~~

网友J:
标题
300mah电悬停三分半钟落地,3d两分半完事儿,某性价比高的品牌电池,400mah 30c 3s电,自拆1s飞cp可以暴操3d六分钟。

网友K:
又一個不爬文的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