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出现丢步怎么办?用的是MACH3控制

楼主(2012-08-10):
昨晚加工东西,加工到一个多小时后Y轴出现了坐标位置跑掉,导致加工的东西被铣坏了,偏了至少有2厘米,X,Z都没问题,机器是刚装不久的,用的是滚珠丝杆,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求解~~

网友:
力矩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力矩是1.8的

网友:
 铣的时候下刀呢?

网友:
加工的是什么材料,是不是材料粘刀造成阻碍失步

网友:
帮顶
细分设置?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情况,后来是降低了加速度,就没在出过问题了。问下LZ用的是什么驱动啊,我用的是比较便宜的3977驱动,不知道换好点的驱动会不会更稳定点。

网友:
1:检查联轴器有没有拧紧
2:检查驱动器是否丢步,廉价的驱动器不稳定正常,可以把XY的驱动对换一下,排除故障原因。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检查了联轴器,轴承,丝杠都没问题,机箱接地,设备接地,问题没根本解决,只是失步的地方换了,正在考虑电源线换屏蔽线,加滤波器,不知好用不?

楼主:
加工的是垫木,16细分,

楼主:
日本东芝TB6560芯片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情况,后来是降低了加速度,就没在出过问题了。问下LZ用的是什么驱动啊,我用的是比较便宜的3977驱动,不知道换好点的驱动会不会更稳定点。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转弯过后突然Y轴铣的过去好多,直接铣报废了,哎!朋友说加速度减慢点试看看,最近没在玩,放房间里玩真的不太适合啊,搞的满屋子都是灰尘- -#@

楼主:
要加滤波器要怎么加呢?有谁知道?还有用那种滤波器好,规格?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吧!滤波器是把交流变直流,也有直流变直流的。我现在也在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情况好像是xy同时运动时,相互干扰。打算把步进电机的线换成屏蔽线。不知是否好用。然后按一个滤波器试试。不知是否管用!

楼主:
我用的线就是屏蔽线
引用 网友C:
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吧!滤波器是把交流变直流,也有直流变直流的。我现在也在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情况好像是xy同时运动时,相互干扰。打算把步进电机的线换成屏蔽线。不知是否好用。然后按一个滤波器试试。不知是否管用 ...

楼主:
好像我这个不叫丢步,是铣超出了范围,铣一个正方形的时候最后那条线铣过头了,大概超过了2厘米左右,有谁知道的话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吧!滤波器是把交流变直流,也有直流变直流的。我现在也在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情况好像是xy同时运动时,相互干扰。打算把步进电机的线换成屏蔽线。不知是否好用。然后按一个滤波器试试。不知是否管用 ...

通常滤波器是滤除电源中的杂波,如果附近有变频器的话,变频器很有可能会把他的载波信号污染电源,这个时候需要加铝箔器。

网友(2013-01-12):
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