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鱼尾救命阿

楼主(2012-08-10):
机器是500
陀螺仪
是GP780 控是天7 突然加油门就有金鱼尾

网友A:
关键是用什么尾舵机,估计是780的问题,换个陀螺试试

楼主:
尾舵机是MD732

网友B:
是高速擺尾, 或是慢速 (約 2, 3 秒的一週期) 擺尾的金鱼尾 ?

网友C:
感度会不会太高,调低试试

网友D:
普通模式猛加油出现金鱼正常,可以降低感度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降就不锁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猛加油门时高速摆尾

网友E:
换个尾舵机试下。

网友F:
喜欢楼主的头像 求套图 求链接

网友B:
加油門, 有否震动 , 請先排除震动

网友G(2012-10-05):
如果之前是好的!突然才出现!先窒息检查尾桨机构!有无松动?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