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7mm空心杯直驱45mm小黑桨静拉力测试

楼主(2012-08-10):
发帖规矩改了,NND看这次还发不上来

网友A:
电源不错嘞!就是电机或桨的效率太低了!

网友B:
我实测过,首次确实超过15克,可是飞着飞着拉力就下降了,最后就是飞不了了
总结了一下,空心杯不能一直极限飞行,最好用双发半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错嘞!就是电机或桨的效率太低了!

嘿嘿,这个电源我很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实测过,首次确实超过15克,可是飞着飞着拉力就下降了,最后就是飞不了了
总结了一下,空心杯不能一直极限飞行,最好用双发半油门

要不老外都转用无刷了呢。

网友:
新手求科普点理论知识:是不是电固的拉力比一定要在1:1以上吗?也就是说像楼主测试的这个小电机拉力在15~17克,是不是做出来的小飞机起飞重量也要控制在这15~17克以内?
如果不是这样的 那拉力比应该怎么样计算呢?
新手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以前的相关问题的老贴,只有在这里求解答了

网友:
是啊,犹豫。我的PA15,预计完工飞行重量是20g,如果能长时间保持在15g,7mm直驱也不是不行。担心啊,15g动力时间很短。xc兄接个100mah电池做个放电曲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看机型,特技鸡才需要比较大的推重比。用7mm空心杯直驱可以飞起23、24g的飞机,比如Tubby机;又如用4mm空心杯直驱有2.5g的静拉力,能飞起5g重的square9。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用犹豫了,15g的拉力是持续的,瞬间输出能到17g,要是用1mm轴7mm空心杯的再配上大点的桨,瞬间能到20g。你先上去飞了再说咯。电池你用拒总的90mah的就成。空心杯本就是耗材,要是空心杯的寿命再很长,那哪儿还有小无刷的活路啊
你看我那会儿用拒总的电池做的放电曲线,1A放电,头2分钟电压都在3.5v以上,那也就是说,用这个电池,至少能保证你头2分钟的静拉力都在15g以上,小飞机有2分钟也足够了。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机型,特技鸡才需要比较大的推重比。用7mm空心杯直驱可以飞起23、24g的飞机,比如Tubby机;又如用4mm空心杯直驱有2.5g的静拉力,能飞起5g重的square9。

谢谢解答

网友:
7mm应该有很多种。
飞行梦的7mm堵转电流只有1.2A。LZ的7mm电阻应该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E:

7mm空心杯确有很多种,一般能做为玩具直机主电机用的,都比较给力,其他的只能买来后自己鉴别了。

网友F(2012-11-27):
这个电源不错,什么价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不错,什么价钱啊

400元,淘宝有售,主要看中这个比较小巧。

网友(2013-03-01):
一只。那双发就是成倍了吧。

网友G(2018-10-17):
谁测试过n60的拉力?

网友(2018-11-16):
引用 网友G:
谁测试过n60的拉力?

n60的拉力  我也想知道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