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起飞问题

楼主(2012-08-10):
请教各位老鸟450电直  遥控器到什么位置是悬停位置?

网友A:
俺不是老鸟,但一直按老鸟教导调在50%油门螺距5.5度左右

网友:
这个没有人能给你一个准确的数值~~个人手感不同!    绝大部分人因该都是50%-60%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不是老鸟,但一直按老鸟教导调在50%油门螺距5.5度左右

建议你把油门曲线设定到65-70%之间,螺距在4.5-5度之间,飞机会更好飞

网友:
谢谢LS,回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把油门曲线设定到65-70%之间,螺距在4.5-5度之间,飞机会更好飞

网友:
中点0度 -3 +8 方便切换3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把油门曲线设定到65-70%之间,螺距在4.5-5度之间,飞机会更好飞

正解,螺距太大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不是老鸟,但一直按老鸟教导调在50%油门螺距5.5度左右

有老鸟50%油门悬停???

网友:
我说下我的吧.
60%悬停油门,普通悬停和开3D悬停的油门杆在一个位置.这样我开3D里机机不会大幅度上升或下降.
60%悬停油门以下的感觉都不行,开3D要推一下油门才能开,不然一开3D,飞机猛的一下就撞地球了.

楼主:
ok  感谢各位师傅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