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机机油门推到50%以上才起飞?

楼主(2012-08-10):
6通的。没开3D。50%油门以前风是朝上吹的50%后是朝下吹。。九鹰J6控

网友:
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将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都往上调整,到你觉得舒服为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6通的。没开3D。50%油门以前风是朝上吹的50%后是朝下吹。。

这个明显是螺距曲线最低点负多了,看你的控是什么型号了,螺距曲线上移就好了。

网友:
一般在60%到65%起飞最好

网友:
查看一下控上螺距是怎么设置的,重新调整下

网友:
螺距设置错误 默认螺距50%油门是负螺距的

网友:
重设螺距就好了

网友A(2013-01-14):
LZ螺距曲线是默认值,50%以下都是负螺距。

给你一条参考值:

平稳方案:悬停的油门-螺距曲线油门:
0% 45% 65% 80% 100%
螺距:
45% 55% 70% 80% 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螺距曲线是默认值,50%以下都是负螺距。

给你一条参考值:

内容。 灰常感谢,以解决。。。

网友(2013-03-25):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螺距曲线是默认值,50%以下都是负螺距。

给你一条参考值: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