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南大1/8大脚的怠速在哪里调?给油灭火、怠速车着不住?

楼主(2012-08-10):
原来玩儿无限的,现在新买了个南大大脚,车子老是咳嗽,给油给狠了灭火,怠速车着不住,我调了主油针,可是不管用,是怎么回事????求助!南大1/8大脚的怠速在哪里调?给油灭火、怠速车着不住?

网友:
不是调主油针

网友:
发动机正式运行使用前,都要经历磨合期,这是为了让发动机在小负荷运转情况下,利用活塞与汽缸的配合,借用活塞滑动面的摩擦力,将活塞和汽缸壁机械研磨到一个最佳配合间隙的过程,此时发动机会排除多余的研磨金属碎屑,如果没有步骤的调整或者直接使用,发动机可能会出现损坏?,所以专门对遥控车模型发动机磨合阶段作一个介绍,是很有必要的。
磨合前准备
1、 物件准备
燃油
点火头及点火电池
点火头扳手
合适的螺丝刀及扳手
车模发动机启动电机或者启动台(发动机没有手拉启动器时)
毛巾(擦拭手上油污)
小型化学阻燃灭火器(以防万一,安全为先)
2、 心理准备
熟记步骤(必要时可打印出文本拿在手上)
沉着冷静(不可过于紧张,也不可麻痹大意)
磨合发动机
1、 润缸
      润缸可以让发动机良好的润滑,避免突然启动,损伤内部零件。
方法:用火头扳手将发动机火头拆下,向发动机汽缸内点如数滴燃油,此时慢慢转动发动机主轴,直到主轴转动不发涩为止,润缸完毕后,将火头拧回发动机,如果发动机购入后闲置很久,可以在润缸的时候多加入一点燃油,转动主轴后,将发动机倒置,让燃油排出,这在模型界称之为洗缸。
2、启动
      启动发动机可以使用手拉发和电启动法,一般车模发动机都使用手拉启动,大型模型越野车为了减轻重量,没有手拉设备,这时就要用到电动启动棒或者启动台来启动发动机。
方法:
      发动机主油针拧死后打开4圈,拔下发动机空气滤清器,发动机火头上先不要加上点火电,用大拇指轻按住化油器进气口(风门口),另一只手拉住手拉启动器拉环,手小臂均匀用力将拉环拉出,力度千万不要过猛,稍大于手拉器弹簧的阻力即可,这时发动机已经吸进一定量的燃油了。
      然后加上点火电,2秒后开始循环拉动手拉环,如果润缸过程顺利的话,发动机应该在手拉3-5次后有爆炸声,持续拉到第六下左右时,发动机应该可以持续运转了。如果拉补着,不要着急,确认油路正常后,再试一下,一定能拉着。
3、调整
      发动机启动后,持续运转30秒左右,就可以调整转速了,这个时候不要追求发动机的性能,追求“慢”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发动机在怠速或者略高于怠速来磨合,为了良好的排泄掉发动机磨合时的金属碎屑,发动机在运转的时候需要稍微富油一些,多余的燃油可以充当清洗剂的作用。
      方法:将发动机的风门慢慢收小,如收到最小时发动机熄火,可以适当开大一格主油针,再启动,待发动机稳定低速的运转之后,再将主油针开大1~2格(略富油),这个时候发动机就调整到磨合固定磨合运转状态了!
4、磨合期安排
      为了简化大家的磨合方案,我设计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磨合方案以供参考
怠速磨合期:100~150CC油箱磨合5~6箱燃油
中速磨合期:100~150CC油箱磨合1~1.5箱燃油
高速磨合期:100~150CC油箱磨合0.5~0.8箱燃油
上路磨合期:100~150CC油箱磨合0.5箱燃油(中速跑车)
5、注意事项
      不可随意大油门运转
发动机意外熄火后,不要慌张,先检查油路,正常后,启动发动机,稍微开大主油针, 发动机排气管滴出灰色或者黑色油滴,属正常现象(金属碎屑),怠速磨合期完毕后,此现象会明显消失
发动机温度需要时常检查,简单检查方法为:在发动机散热器上滴一点水,如果水点在5-10秒内蒸发属于正常
温度,如水滴立即蒸发,发动机就是过热,请立刻开大主油针或者收小风门至少并运行至少1分钟,再次滴水观察发动机温度是否回复正常,否则容易造成发动机过热,活塞膨胀抱死,引起发动机拉缸,导致发动机报废.

         引擎在出厂的时候都是未磨合的!必须经过正确的磨合后,引擎才能有良好的功率和比较长的寿命。以下我们介绍最简单的磨合方法,引擎是装在车子上磨合的,不需要特制的磨合台。清洗的主要目的是去除生产过程中残留的金属屑,以免刮花引擎。这个步骤是很有必要的。对引擎有经验的用家,可先打开引擎后盖,拆除火咀和散热顶盖,然后用已混合了10% 优质机油的汽油,或市面可以买到的WD-40机器清洁喷剂,清洗引擎内部及活塞缸套。
          清洗后,按原样把部件都装回去,盖好后盖。然后,把引擎装到车上,但如果您是新手,或者您的引擎是手拉启动的,请拆除火咀,再用上述的清洁剂从火咀孔及化油器进气口直接喷到引擎内里。然后,用手拉动或用启动箱转动引擎半分钟,令清沽喷剂从火咀孔及排气口喷出(小心不要让清洁剂喷到自己面上),接着装好火咀准备磨合引擎。让引擎和负载分离如果引擎装在车子上,即使低转速磨合,引擎仍然有可能带动车子往前走,那显然是不对的。所以,手拉引擎的话,首先要把车子架起来,四轮悬空,同时不会因震动而移动。

        磨合最好用15%以下硝基(Nitro)成分的燃料,不适宜用高Nitro的燃料。首先加入5%到15%硝基的燃料,先不要接点火器,拉动手拉绳或者用启动台让引擎转一下,让引擎内部回复有燃料的环境。把高速油针逆时针拧出来3圈(放油针),然后接点火器启动引擎,调节低速油针至不熄火,同时引擎转速比较低(富油),排气口有较浓的白烟喷出。开始磨合,打开1/4气阀,运行15分钟后停止引擎。等引擎冷却后,再次启动引擎,开1/2气阀运行30分钟,这时转速会比较高,约15000至20000转速,然后停止引擎,等引擎冷却后,转用16至25%硝基的燃料,再次启动引擎,让它低速运行5到10分钟(这是更换不同硝基的燃料所必须的步骤)。然后正式调教引擎,就可以行走了.首先要把高速油针放3圈,然后调整低速油针至不熄火.
        磨合引擎是比较需要耐心的工作,但是为了引擎以后能够有比较长的寿命及好性能,这点耐心还是不能省的。

网友:
慢慢摸索吧

网友:
lz到rcfans去潜水学习   最好是有老鸟带一下  新手自己搞 可能引擎废了 都没弄好

弱弱德问一句:您买新车 磨合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磨合了!

网友:
东方朔兄说的很好,
辛苦了。顶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