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像这种的飞机图纸

楼主(2012-08-10):
求 两通差速 飞机的图纸
像这样的飞机 , 一个机翼上一个马达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飞机还需要图纸吗,自己的下就行了

网友B:
搜一下就有了呀:

楼主:
我说的是像这种类型的(就是两个机翼上一边一个马达的) 不是要这个飞机的图纸。
顺便问下 有了图纸 然后在KT板上按对应的比例画出来吗?
有什么好的办法? 打印也打印不出对应比例的。

网友C:
打印建筑图的地方可以打印这么大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