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翻版一个飞机的侧板,有啥好办法么

楼主(2012-08-10):
网上买了个450的机身,结构是不错,但是材料实在是有点垃圾,1.1厚度的板子,还是玻碳板,连碳板都不是,很失望,于是想自己买个碳板重新加工下,但是又没有图纸,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根据手头现有的侧板原样翻版呢?

网友:
路人甲表示:
手工制作靠复印机
机加工只需要侧板

网友:
直接压上面刻画

网友:
有条件上CNC,或到广告公司代劳

网友:
扫描插入到CAD光栅格式,画图,设比例,出图,雕刻

网友A:
难道是VWINRC450T?不会这么垃圾吧?

网友:
直接测绘就好啊,我测绘过550的,然后用层板切出来试组,我就修改过一个尺寸,其他都可以没问题。飞着挺好

网友:
每天顶顶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VWINRC450T?不会这么垃圾吧?

哥们果然高人,哈哈,就这他,侧板实在令人失望,所以萌生自己做的念头

网友:
也曾有买一整块1.6mm厚的碳板回来加工的想法,还可以重新修改设计,加强某些薄弱部位,就怕加工价格昂贵。

网友:
标题

我也是在洽巧关注这机身,不否认,设计借鉴了很多大机的优秀结构,差点就下手了,但是越了解越心凉…关于自己加工,材料不便宜,加工也不便宜。

网友:
自己DIY的話不一定比較便宜,航模用的一張碳板就幾百了,加工只能用雕刻機工錢就難算了,其實我覺的玻板也不錯一般電路板用的玻板很便宜

楼主:
不是考虑价格的问题,是追求性能和质量,如果他有碳板的我就不自己做了,很可惜,他没有。。。。。

网友:
上图,直接抄数,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