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级别四轴制作(完工,27楼有航拍照片)

楼主(2012-08-10):
一直想作个油动直机,用于航拍,考虑长序航。可惜工艺太复杂,估计困难,转而改向四轴,原因主要是飞控便宜,结构简单。现在正处于制作过程中,如果工作不是太忙,将不断更新。

网友:
先顶个再看

网友:
留下脚印看楼主的长篇大作!

网友:
 又是技术贴!潜水留位!

楼主:
第一节 总体设计

感谢大家关注,昨天已成功试飞,照了些照片,因为晚了,后头里再传上。第一次作四轴试飞,姿态感默认100,结果抖动,还以为是电机有问题,后来调到80基本稳了,非常激动。
现在开始说下作四轴原因。以前作过固定翼,最辉煌的时候用OS55max甲醇机为发动机,重3KG。可惜重心没调好,不好控制,留空5分钟左右因为远了没看注看清楚姿态炸机。直机则止于450。太烧钱了,没敢往上走。一开始打算买亚拓的配件作个800级别的大机机作航拍,主要改装机身,加大油箱。但是论证后放弃了,原因是虽然有雕刻机,但机架对精度要求太高,直升机油机从未玩过,经验不足,还有就是飞控太贵,实在心疼。最后考虑了四轴,说实话,一开始不喜欢四轴,感觉不是传统飞行器,心头不是太拉受。但想到飞控相对便宜。机械结构简单。也就这样吧。
        先说下配置,naza带GPS,恒力690KV四个,好赢30A电调四个,3mm全碳纤板400*300mm一张,10mm厚6061铝板一张,外径18mm,内16mm,1m长碳纤管一根。特别说下3mm碳纤板,从强度上看650级别的四轴估计2mm行了,主要考虑用3mm的可以加大整体刚度,减少螺栓数量,以便两板内留足空间,目的是最在程度简化机械结构,保证可靠性。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减小厚度也减小重量。从后面的组装看,我这种方法至少减小了因刚度不足产生的高频振动。主要工具则是雕刻机了,大概有250*180*60mm的有效工作面。这可是个宝:loveliness: 。
       总体思路是,用14.8V,10000mAH供电,带个简单云台,加罗美1.2G图传(之前以买)。参数上恒力690最大拉力2KG,四个就是8KG,全重最好控制在4KG内。控是12Z的,目前用2.4G。可能换高频头用成72M的。相机就用多年前的佳能卡片机。
加点人气,来点以前的固定翼航拍和机机的照片
第一张是重庆三亚湾水产市场的,当是才开始航拍,用的翼龙,控制超级困难,拍的时候是在机机快掉了的时候,离地已经很近了,还好最后救活了。现在这些机机已经没有了,和大家一起分享下。

网友:
直播等待中!期待,期待!

楼主:
第二节 细节

加工还是不难,主要是开始要布置规划好。不多说了。

楼主:
回复的人好少

为了大家看得方便,不设回复浏览,但大家的回复是对我的鼓励。欢迎踊跃回复!

网友:
呵呵,看了,顶了,谢了..........

楼主:
请教12Z设失控保护问题

这两天在测试机机,发现12Z里有fail safe项,但进去后只有油门一项可选f/s hold 不知怎么回事,是我没看懂说明书,还是有什么限制。我是2.4G版的。

网友:
顶,自己动手才有意思,油直确实不便宜啊!

网友:
 米人啊,碳架,,,

楼主:
用碳纤也疼呀,不过因为没有经验,为了安全可靠,还是碳纤放心点。现在正准备作脚架,有个问题,我只在碳纤板两侧布了两组孔,每级两个4mm的。准备单脚架。但现在想起雕刻机最大Z行程60mm,因为功率小,可能就加工20mm铝板,脚架与机身连接件设计就比较麻烦了,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几天一直在调试,原来全部感度100,起飞困难,上天2m时还抖,目测2m处四方向作每秒1次,振幅约15cm的抖动。一开始怀疑某个电机出问题。后姿态感度调成140,其它100。则抖动频率更快。开始怀疑是感度问题。第三次,把全部调成80,好了很多,2m处基本稳定了。但是偶尔还是振幅约15cm的抖动,四方向。换成70感度好像还差一点。
现在初步考虑因没安脚架和相机,重心靠上,所以一有风就抖,有木有? 请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就喜欢看这种进度贴,一定别烂尾啊

楼主(2012-12-19):
经过不断改进,现在全部完工了,总的来说性能可靠,刚度大是最大特点,全机用3mm碳纤板,3mm6061铝合金。现发点航拍照片。

楼主:
前面几张照片中有一张是1500m左右高度拍的,猜下是哪张?

网友:
顶了,LZ晒晒配置吧……
貌似第三张……

楼主:
电机是690KV盘式电机,电调:天行者30A,接收机:futaba12Z原装接收(有点浪费),电池:山寨10AH,飞控:NAZA(下降不稳),图传罗美1.2G无平板,共用动力电。3m碳纤板用雕刻机铣的,碳纤管18*16管1m长剧断,脚架3mm6061铝合金自己铣的,连接部件等全部用6061铝合金铣,螺孔用丝锥功的丝。一句话除电子设备和螺丝外全手工打造。

楼主:
还有就是云台也是3mm碳纤板铣的,单轴云台(照像还可以,刚度大,摄像不稳)。像机TX100。像机快门控制用9G舵机。全机含像机重2.9KG。图传共用动力电时最大飞行时间17分钟(到自动降落),可靠飞行时间10分钟。

楼主:
补充下,上文说到可靠飞行时间,主要是在低电压情况下NAZA的电源传感器可能会在电压陟降时(条件是:低电压大动作飞行)判别为低于二级报警电压,从而自动降落,以致在电量还足够时就进入自动降落。我曾经在给模友演示自动降落时因当时电量不多,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也是对飞控过于相信。非常可怕。最后损坏了连接GPS的碳纤管,还好设备没大问题。现在不感在有人的地方飞了!。前几天飞行时操作不当机身损坏,飞控损坏,现在用不了了。制作时间太长了,暂时也不打算修了。等空了上传些以前拍的最新细部图。现在只有怀念了——。正忙着作汽油直机,目的用于带单反航拍,其实当时作四轴也是为了对数控机床加工进行技术论证。现在直机建造经过几个月努力,已经完成了机床加工可行性和加工技术论证。正在进行发动机选型、扭矩、转速等计算和主旋翼头加工。发动机初步考虑用小松26CC汽油机或80CC双缸汽油机。

网友:
LZ用多大的桨?

楼主: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