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遥控BUG

楼主(2012-08-10):
天地飞7遥控只能用旋钮调感度 在控里禁用旋钮调感度
陀螺仪
却不能锁尾了

网友A:
在控里禁用旋钮调感度 下面的数字要调到avcs 才行,有的帖子说是要跳到norm,不过我的天7是要跳到avcs才能锁尾

网友B:
挺好啊用旋钮都习惯了,边飞边调

网友C:
有啊,主菜单13项就是调陀螺仪感度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在调感度的窗口有个选项是开关旋钮的,具体自己试吧

网友E:
表明lz不会用

网友F:
楼主这是想让大家伙来帮他忙,用的这标题吧..

网友G:
虽然说明书比较难懂。。你真的用心琢磨了么。。。

网友H:
说明书是比较抽象,不过认真看还是能看懂
的

网友:
还是没好好阅读说明书!天7可以选择由控里增减百分比数字(可正可负)来分别调整普通和特技状态下锁尾与非锁尾的感度,也可以设置为控上的那个旋钮来调整普通和特技状态下锁尾与非锁尾的感度(正旋锁尾、反旋非锁尾、中间感度为0)。够灵活的了。

网友I:
确实是有bug的,油门和螺距的exp不能碰
不过不是这里,感度混控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