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之简单检测

楼主(2012-08-10):
公司加工中心最近X轴走刀声音太大!厂家师傅过来维修了!是轴承问题,换下来了!我捡了三个回来!拆了洗洗!然后自己在家检测下!看看厚度每个一样不?结果出我意料呀!这是HRB的!机床厂家师傅说是要200-300一对!不知道是不是吹牛!不说了!来看看吧!

楼主:
看看!

15MM量块对零先

15MM量块对零先

1个外圈

1个外圈

第2个外圈

第2个外圈

第3个外圈

第3个外圈

楼主:
再来内圈!

第1个内圈

第1个内圈

第2个内圈

第2个内圈

第3个内圈

第3个内圈

最后再校量块下!10+5量块

最后再校量块下!10+5量块

看看型号

看看型号

网友A:
标题

这样检测有何意义?不管什么轴承检测都是一听二感觉。几百的轴承对于工业级来说根本算便宜的了,数车主轴一对高速轴承就三千多

网友:
这个面对轴承的精度有什么影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检测有何意义?不管什么轴承检测都是一听二感觉。几百的轴承对于工业级来说根本算便宜的了,数车主轴一对高速轴承就三千多

当然有讲究!同一个轴承内外圈厚度应该不能有1丝误差!误差大了安装上那预紧力就会对滚珠有压紧力或是间隙!结果的磨损是没发估计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配对轴承的预紧有的厂家是在装配时配磨内圈或外圈来调整的, 你看看应该有看得出来

网友B:
轴承用旧了会影响到量的这个尺寸?

网友:
一大堆圈,我以为是奥 运会

网友C:
这是配对轴承,内外圈都人工修配过,好达到预定的预紧度,所以肯定每个厚度都不一样的哦,另外好多高精度的轴承预紧度是以微米来计的,LZ的百分表有点OUT罗

网友:
 检测完还是要用的...超过一丝不信你就这么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有讲究!同一个轴承内外圈厚度应该不能有1丝误差!误差大了安装上那预紧力就会对滚珠有压紧力或是间隙!结果的磨损是没发估计的!

不要人云亦云~对于轴承这内外圈厚度在生产中允许误差是正负五丝的,外圈外径是标准公差在普约是负一负三精密级是正零负一戓负二丝的,内环孔公差普级是正零正三丝,精级是正零正一丝半,这个最终还得看是以退个标准来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用旧了会影响到量的这个尺寸?
不会,磨陨只有滾珠槽和滚珠

网友:
利用厚度差来预紧不错啊,不用磨什么垫片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人云亦云~对于轴承这内外圈厚度在生产中允许误差是正负五丝的,外圈外径是标准公差在普约是负一负三精密级是正零负一戓负二丝的,内环孔公差普级是正零正三丝,精级是正零正一丝半,这个最终还得看是以退个标准来定 ...

NSK70000CTYNSULP4   与你说的有差异。外圈尺寸都在0; -0.001; -0.002;-0.003   内圈都在0;-0.001;-0.002. 记得轴承内外圈尺寸都是基孔制的,也就是说没有正公差的。都是负。
原来买过一些nachi(不二越轴承) 也是7000C  P5的。 公差就没有对零的,在-0.002~-0.005 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配对轴承,内外圈都人工修配过,好达到预定的预紧度,所以肯定每个厚度都不一样的哦,另外好多高精度的轴承预紧度是以微米来计的,LZ的百分表有点OUT罗

是的!一般他们厂家都是配对修来着!精度也应该是um,我只是随便打打,百分表看不出误差我们也就玩玩吧!现在看来这个我就不装珠子了!当垫圈用用吧!

网友:
有砖。。   有玉。。

网友D:
檢驗的地方都是磨損不到的地方
所以只能說
這些都是軸承廠出來的次品
尺寸根本不合格
台灣很多工廠的老師父在現場工作時
臨時要校正量具
最容易取得及最便宜的不是塊規
而是軸承
台灣不產軸承
所有能見到的軸承一定都是進口貨
一般軸差公差一定都在0.01mm以內
現場校正夠用了

网友E:
想知道,才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