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求解。

楼主(2012-08-10):
我的9G辉胜
舵机
突然间舵量减小了3分之2,大概只能转30度,是怎么回事?换一个舵机调了还是。求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什么叫换一个舵机调了还是啊?????是不是你控的设置问题啊。。。看看舵量行程设置那里

网友B:
你控的设置问题啊 看看舵量行程设置那里

网友:
控的舵量检查过了,没问题呀,怎么回事呢?控是水货?控是ART--TECH牌的,艾特。

网友C:
或许是接收机通道问题 把这个舵机换到另外一个通道上看形成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那就是之前那个通道的问题了

网友D:
LZ 你太年轻了
你以为这个论坛上真的有那么多人回复你的帖子?
其实
都是我一个人回的,不然我换个ID发同样的话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