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怪事,求解!

楼主(2012-08-10):
我的9G辉胜
舵机
1分钟前还正常,突然间舵量减小了3分之2,大概只能转30度,是怎么回事?换一个舵机调了还是。求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问题应该在控上面,你是不是设了大小舵不小心拨到了?

网友:
没有啊,控的大小舵量我也检查了,到底是咋回事呢

网友B:
因该好好检查一下控,或者飞机的机型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