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王180a电调问题

楼主(2012-08-10):
两块5000mah 40c锂电充满,装了压水板去调船。下水全油门门五秒,动力突然下降很多,像电调低电压保护或过热保护的感觉。 到岸测试,全油门速度正常,电调也就温温的。再次入水全油几秒后仍旧功率大减。不知什么原因,难道电调坏了?
前两天正常的跑船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2284

网友A:
我猜是低电压保护了。

猜的,如果猜对的话,请检查电调的电池保护电压设置值,检查电池是否放电能力不足。

“到岸测试,全油门速度正常。”
是重新上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的,如果猜对的话,请检查电调的电池保护电压设置值,检查电池是否放电能力不足。

到岸测试,全油门速度正常。
是重新上电吗?

重新上电测试,岸上能全速。
电池前两天刚跑了,应该没问题。这次跑船时一直带着报警器,4.2v开始跑,就十几秒,到岸也有4.15,应该不是低压保护。

网友:
我不敢往电调损坏的方向想。

你两块电池串联吗?

网友:
假如,你的电调保护电压设为3.4V

好盈能设为3.4V的,你的电池哪怕是充满电4.2V,
按你的船的电机,桨,船体来看,全油门时产生0.8V的压降,引起低电压保护,完全有可能的。
你把它设成3.0V试试。

楼主:
是两块串连的。我试试把保护电压设低些。

网友B:
这个是低电压保护,你吧电压保护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低电压保护,你吧电压保护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是刚冲满电去跑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刚冲满电去跑的啊

是这样的,电池带载输出可能不行,电压降的厉害,到了电调设置的电压保护范围了,所以就保护了,特别是大油门的时候容易出现,对吧?
你可以根据说明书吧设置调低,或者直接取消,就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块5000mah 40c锂电充满,装了压水板去调船。下水全油门门五秒,动力突然下降很多,像电调低电压保护或过热保护的感觉。 到岸测试,全油门速度正常,电调也就温温的。再次入水全油几秒后仍旧功率大减。不知什么原因 ...

你说的情况下水没力岸上试是好的80%是电机退磁了!换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情况下水没力岸上试是好的80%是电机退磁了!换电机吧!

刚换的keke3674,还没跑到5分钟,没这可能性吧。

网友D:
4极电机查看是否退磁很容易, 转动螺旋桨 , 看看顿挫感是否还存在。 如果顿挫感消失或减如即可判断是否退磁。另外电机如果退磁,空转转速会倍增,也就是KV会有超过5000的可能,一般全油门一下即可判断。 电机使用的高牌号磁钢 180度耐温, 大容量水冷,目前还没收到关于退磁的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换的keke3674,还没跑到5分钟,没这可能性吧。

电机退磁有很多原因,一般最多的是动力搭配不合理、或者散热不好导致电机高温过高导致退磁。按照你说的情况电机退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这个结论是我按照你说的情况得出的,最好的验证办法就是换个电机跑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极电机查看是否退磁很容易, 转动螺旋桨 , 看看顿挫感是否还存在。 如果顿挫感消失或减如即可判断是否退磁。另外电机如果退磁,空转转速会倍增,也就是KV会有超过5000的可能,一般全油门一下即可判断。 电机使用的 ...

电机没有老k说的现象

网友:
楼主跑船时电机温度如何,是否有高温情况?

楼主:
正常,手可以放在上面。我只是全速跑了几秒钟,功率马上降下来。

网友:
无外乎2个可能:
1) LVC(低压保护)设置。
2) 电池放电能力太怂,虽然它写着“40C”

网友:
你的电池每用一次,就差一点。
所以你原来是不怕这样的,你用多次以后,内阻增大,压降增大,就会出现保护。
你的什么牌子电池呢?
好的电池可以多些循环,不好的可能就几次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阳能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牛bbbbbbbbbbbb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