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在生产队劳动时捡到一个从天而降的东西

楼主(2012-08-10):
三十年前,社员在劳动时捡到了一个从天上掉下一直呜呜叫的东西,有热水瓶大小,大家以为是**不敢靠近,有胆子大的用鉏头挑着送进派出所,派出所说没用的,就取回生产队,还是没人敢 近,我怀着强烈的好奇把它抱回了家拆了,(当时我十三四岁)里面有一直流
电机
,外面包的好像是黑的铝皮,有一个红色的有刻度的滚筒,有一个指针在上面,有一个豆腐干大小的蓄
电池
(这我肯定的),还有两节半圆形带电线的不认识,拆了它眼睛痛了好几天,只记得这些,有高手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吗?后来就爱上了电

网友:
卫星上掉的,或者upo

网友A:
你发个实物照我就承认你没在胡扯!

网友B:
要是来自卫星,进大气层就烧掉了。

网友C:
两节半圆形带电线的不认识,拆了它眼睛痛了好几天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绝对真实 ,这么多年了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时可是连玩具都没有的时代,哪有相机。现在想来黑色的外壳可能是太阳能电池板,整个装置可能是挂在气球上探测气象的

网友E:
无线电探空仪,

网友F:
确实是气象探测用的。现在虽然科技这么发达了,但是放气球进行气象探测还是有的。

网友G:
莫非是外星人给你的礼物

网友E:
回复 楼主:
无线电探空仪。外面印有字:“拾到自行处理。”有块小扳上印有:“雨天展开,晴天剪除”。
有温度,气压、湿度传感器,电机减速带动转鼓转动,传感器的触针在转鼓上滑动接触不同的条纹,有个简单的发射机通过盘状天线发射固定频率,由气象台接收机接收。
这是一次性的,有个直径一米的大氢气球升空携带,测高空温度、气压、湿度,还可根据沿途接收站的时间 推算风速。

网友E:
回复 网友H:
糊式锌锰电池,电压几十伏。探空仪刚落地时电池烫手

网友E:
温度传感器是多圈双金属片式,外面有铝皮护罩;
气压传感器是两个圆形铜膜盒;
湿度传感器是个圆形锥盆,象个小喇叭纸盆。
简单但很灵敏可靠。这几样我都用在控制器中,用了多年。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是的,应该是这个,清楚的记得有个减速器,还有一小小的像扬声器一样的东西

网友E:
那时候,小电机很难得到,我用它做了一只小电风扇,还装在肥皂盒做的小船做动力

网友I:
嘿嘿,我也捡到过,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的神秘呀。尤其是气压计那表面还压满了螺纹状的纹路。

网友J:
如果30年前楼主就爱上了电,那现在也是属于绝顶高手了。那玩意是什么咚咚心里应该明镜似的。现在说出来大概是都我们大家玩吧。楼主交待吧,还有什么细节一起坦白出来,让大家长长见识。
如果是,火 箭、卫星、dao dan残片,派出所应该会通知有关单位的,估计是看到了“拾到自行处理”之类的字样,才让大家拿回其自己玩的。
另外看完整度,火、卫、导的往往是真残,边缘结构、金属蒙皮往往会撕裂。如果完整度好,那探空仪的可能性更大些。还有就是看是单个整体的还是大家伙上的一部分。这个看一眼边缘螺丝孔、铆钉孔就清清楚楚了。

网友K:
标题
二十年前在家门口,看到一个正三角形的脸盆大的黑色盘子在四五米高的地方向海边飞去,从盘子下方往上看没有发动机也没有螺旋浆 ,边上还站着—只小鸟。不知道是什么,是不是海峡对岸过来的间谍飞行器?

网友E:
探空仪外壳是厚白卡纸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在纺织厂做了二十年电工,只会制作一些无线**,逆变打渔器等小制作,早几年出来了,还是爱好制作土机器

网友:
上帝也疯狂?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到图呢。

网友:
无线电探空仪。外面印有字:“拾到自行处理。”有块小扳上印有:“雨天展开,晴天剪除”。
有温度,气压、湿度传感器,电机减速带动转鼓转动,传感器的触针在转鼓上滑动接触不同的条纹,有个简单的发射机通过盘状天 ...

这个应该是唯一的真相,30年前虽然改开了,但无线电还非常原始,通过不同的物理传感器微小变形,带动触针在桶身上横向移动,而桶上不同区域的条纹密度不同,划出的频率也不同,这样就能代表不同的数值,把这些音频信号加载到无线电高频信号上,估计大半是调幅方式,

而接收机侧和普通的收音机一样,如果接个喇叭会听到3种不同频率的子拉兹拉声,八成用了一个叫谐振振荡器的东西,把代表3种参数的不同频率的信号分离开,然后根据音频偏离各自频带中心的量,转换成电压信号,记录在纸带上,就知道温度,气压,等参数了。

网友:
这玩意掉到哪里拼的是人品啊

网友:
我亲眼见过气象局的放探空气球,直径2米左右,白色,下面吊着个小小的挂篮,然后一根绳子栓着,放到天上去

网友:
掉脑袋上起个打包

网友:
是不是黑匣?

网友:
好东西,好东西,以后见到了,好好研究啊

网友:
掉脑袋上砸死啊!

网友:
什么

直接上图啊

网友:
ufo的亲历者

网友:
我外婆家也捡到一个类似的,给我了,只记得里面有个电机,当时正在放恐龙克塞号,拆下的电机有点像飞船。

网友(2012-09-11):
我以前放风筝捡到一个,那时什么玩的都少,就连气球一起捡回家了,就电机拆下来,其他想拆也拆不下来!那时候太小了!

网友:
确认完毕UFO掉的零件

网友:
是探空仪

网友:
那个东西十年前我也捡到过,掉在我家红薯地里,记得有三个纸盒连成一体的,然后有些绳子和一个白色破气球。一个纸盒里装的电池,输出有三条线,但当时捡到的时候都没电了,拆开纸盒里面是叠层电池,看起来相当简陋,还有一个纸盒外面有三个铝壳有个电机和几个探针,机架上面打有字“探空仪2001”还有编号,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装的电路板,现在家里还有抄下来的电路图,好像电路板都还在,机架好像年初时当废品卖掉了。
一直没搞懂那个传感器是如何将气候变量转化为电变量的。看着机架上就几条线,难道和传感器的触针接触的转鼓上不同的条纹电阻都不同?

网友L:
我怎么就没捡到过

网友M:
”气压计那表面还压满了螺纹状的纹路“ 每转一圈 纹路内 不同的一小端 一小端的 绝缘-导通,发出压力的数据码,在不用单片机的年代,真是聪明的AD 转换

网友N:
哇,那东西里面应该有贵重金属 ,黄金,铂金,以前的东西含金量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