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想搞辆大脚玩。求指点。

楼主(2012-08-10):
之前玩固定翼玩了快两年,。最近突然又迷上了大脚。手里只有11.1v 2200
电池
,不知道玩电的大脚能不能用上。求老手指点,推荐几款电动大脚,和枪控。 车和控都一般的就行。别太贵啊。 在线等回复。

网友A:
 买有刷版便宜,不过可能电池用不上了。

网友B:
LZ,你可以考虑HSP94111 PRO!想抬头的话,就得换电调!控就用GT3C吧!便宜又好用!

网友C:
TRX的E-Maxx相对便宜些,买个车架自己改无刷。你手头电池估计用不上了,除非是40C以上放电倍率的电池。

网友:
有钱的话入进口车吧,HSP的还不够你修车的呢

网友D:
支持国货 玩平跑吧 漂移多好玩

网友E:
曾经有一台大脚是油动的,那个动力是杠杠,瞬间能抬头~牌子搞忘了,找到了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