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做线切割

楼主(2012-08-10):
首先我的加工条件一般,全部设计一套线切割有点遥遥无期。在大家心爱的论坛换了套架子,先跟风搞上。先介绍下我的架子,行程 150 *100*100,好多人说太小了,但是我也不干活就是玩,而且我找到了个地方放----这个地方家家都有啊。就是毛楼。学名叫如厕吧。嘎嘎。这里上下水方便。有利于线切割工作。

先把 储丝筒 整理下。

楼主:
现在我加了个变频器,转的还挺好。声音也不扰民。180w电机安静的运行的一个晚上。过2天上了钼丝再测试下。提个问题,搞过的说下。是不是钼丝就上面走一层。那这个小桶桶也卷不多少。呵呵。

网友:
你还涂了漆  哈哈

网友:
这才刚说就有个运丝筒了啊?那个电源怎么搞呢?买成品还是d?

网友:
钼丝就是表面一层,反过来复过去的转

网友:
一直都没想明白丝桶是来回转是如何控制的。哪位出来说说

网友:
这个也D,不简单。

网友:
私通太短,停止次数太多,效率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电机换向原理-对于三相电机只要你调换其中的2根线,电机就反转。
2-行程开关,你看到了吧。下面的行程开关2边一边一个。上面的储丝筒走到边上就顶了行程开关。就把电机的接线换了2根。完成换向工作。
3-更新设计,这部分是我要改动的一个地方。就是用可控硅完成换向。以后改的时候上详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洛阳-收拾的效果咋样。能看下眼了么。

网友:
发上来,养养眼啊

网友:
明明是个车床吗

网友:
这个线切割机器做成后,很有推广价值。关注你的发展。祝你成功!

网友:
请教楼主,这个丝桶运动到触发行程开关后,系统立刻刹车,然后转向对吗?请教刹车到转向需要一个延时吗?我看实物丝桶是有个减速的过程的,不是立即抱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问题也是我研究的一个课题,我现在方案是 直接向变频器发送指令启动还是停止,正转还是倒转。这个部分我想加一小片单片机。判断位置发送旋转指令。我这样就可以温柔启动了。温柔换向了。

网友:
直接用单片机弄个带延时的换相开关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变频器?

网友:
电源 及控制部分咋整啊?

楼主:
储丝筒基本整理完毕,更换了油路润滑部分。更换了电机轴承。现在声音比较小了。往复工作正常了。

网友(2014-04-04):
你好,我原本是DIY些小制作的!苦于零件机加工费用简直坑人!然后找了些线切割的资料,无意中找到了些线切割自制的文章,没想到这东西也能自制,DIY嘛,精度也就没那么高的要求了,能做出我自己想要做的Ok!所以就来兴趣了!早就有了这想法但不知从何入手,希望您多多指教!!!!你已经做了吗?

网友:
防止反转电流过大商品机里有缓冲变压器、另外这运丝搞复杂了、商品机用的就是同步带

网友:
这个架子酷啊

网友:
沉得这么深都给挖出来了啊。哈。

网友:
沉得这么深都给挖出来了啊。哈。
感兴趣顶顶

网友D:
我是专修工业设备的,虽然没有修过线切割,但是可以肯定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不是立即的,而是有一个减速的过程,所以不能直接用行程开关控制正反转,交流电机的话需要变频器,直流电机的话需要PWM调速器,步进电机的需要步进驱动器,对我来说电路到是不难,没有机械来DIY就很很困难

网友:
你还是修机器的?谁说不能行程开关直接控制正反转的?我都用不知道多少年了。

网友(2014-06-18):
线切割换向,是直接在后面有行程开关的, 关于换向时候的刹车,里面有电容蓄电的, 换向的同时,电容放电给丝筒电机,然后刹车的

网友:
    线切割换向时工件上会留有痕迹,在单位朋友是干线切割的,适合复杂工件,切个燕尾很方便,材料软硬兼施,就是速度慢点,不知道电气工作原理,望坛里的大侠科普一下造福众生,先谢谢了。

网友E:
我有一台闲置的想要的联系qq602463699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台闲置的想要的联系qq602463699

简单介绍一下机子情况。

网友:
毫无营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专修工业设备的,虽然没有修过线切割,但是可以肯定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不是立即的,而是有一个减速的过程 ...

线切割丝筒换向目前市场上的都采用变频器控制换向。 换向的步骤是  断电 - 刹车 - 启动加速度  -换向成功运转

之前2006年之前的机床电器 丝筒换向部分工业机打多数采用可控硅换向 或者是直接用三个电阻降压限流后供电给电机。 这两种方式对电机是非常不好的。 等于是直接反转 所以电机发热严重

电机寿命很低。

并不是你猜的那样。

网友:
关注你的伺服和高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