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副翼会怎么样?

楼主(2012-08-10):
固定翼300的机型,若没有副翼能飞吗?会不会坠机?不需要横滚动作的话,

网友A:
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天上飞

网友B:
重心接近翼面的机一般无法自稳定吧

网友C:
无副翼一定要有上反角,上反角有自稳定功能

网友D:
盘旋半径会比较大@( ̄- ̄)@

网友E:
飞不了.
Extra 300 这种常规布局的机型, 如果没有副翼, 可以设计上反角使飞机可操控.
原理可参考扫肓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9028

网友: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小弟受用。
但特讨厌这句 :
只要动力足门板也能天上飞,
我不是网上造客机的那谁。东北的那谁和武汉的那谁。

网友F:
早期的飞机是无副翼的
我在电脑里飞过。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