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遥控器不会对频

楼主(2012-08-10):
以前飞过一段时间的油机,对频什么的都是别人帮着弄的,后来买了个电动机玩,自己把接收换上去后没反映哟,按说明书写的也对不上,不知道是不是操作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哪位知道的前辈指点下~~谢谢了,忘了说了,我的
遥控器
是JR2720

楼主:
没人能帮到我吗?

网友A:
我的JR对不上频,DXS9的,721,921都对不上了现在,先把对频线接上,再接电,按着高频按钮开机,接受正常,黄灯一直闪,高频按钮按下去开机,高频头的灯闪几下就灭了,怎么都对不上,JR来回复下哈,

网友A:
也有可能是里面的天线断了,JR的天线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