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滚滚——天地飞vortex5直升机装机及试飞心得,标清720p大图,已添加视频

楼主(2012-08-11):
天地飞vortex5给我的第一印象不错,开箱贴详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65086
下面开始装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先上天地飞官网下 载vortex5的安装调试说明书。有人说没有纸质的说明书不方便,但我却认为在线版的说明书更加环保,而且厂家可以根据部件升级情况随时更新说明书,能更有效地保证说明书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模友如需打印说明书,也无须整本打印,只需要打印所需的其中几页既可,既安全又环保。建议厂家在pdf说明书上增加“打印版非受控”的水印。
http://www.fileden.com/files/2012/2/9/3262131/My%20Documents/V5%20manual%20CHS%20S0.1.pdf
由于侧板边缘并不是十分平整光滑,一些螺丝孔太小以致螺丝无法顺利穿过,为避免安装应力,需要 对侧板边缘细细打磨,包括各种大小孔洞,小的螺丝孔可以用电磨用小磨头稍微打磨。以确保各种螺丝及金属件能顺利通过,当然前提是不能打磨过渡,以免造成虚位影响精度。

打磨之后用湿布将碎屑擦拭干净,最后用干布擦干。
将环氧树脂用酒精稀释至极稀,然后用棉签将稀释后的环氧树脂均匀涂抹至侧板各个边缘及螺丝孔洞。为保持美观,涂抹完毕后用布将多余的环氧树脂擦拭干净。再将侧板放置于干燥通风处48小时,等待胶水完全凝固。有人说这个侧板不是碳纤的,本人手上没有专门仪器对其进行测试也不好确定,但通过和同厚度的450玻纤侧板进行对比,硬度还是比450侧板要高出许多。也有人认为玻碳板不需要进行胶水封边,本人认为侧板边缘受剪切力影响容易开叉分裂,涂上胶水肯定比 不涂强度要高。如果各位嫌环氧树脂麻烦,用502封边亦可,但效果肯定比环氧树脂要差。

天地飞vortex5的所有螺丝都集中在一个小袋子里,拆开封口后和容易丢失而且不容易找到合适螺丝。建议厂家配个小盒子,把所有的螺丝和垫片分门别类放在小格子里,对于厂家来说成本只增加1块钱,但却能大大方便模友。

尾桨夹的轴承排列如图,但我认为如把推力轴承放在中间位置,虚位会更小一些。如同冰人大桨夹那样(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3257&page=1),建议厂家改进。鉴于尾桨转速极高,建议尾桨夹螺丝改成M2或更大。

另外我收到的这个尾桨夹球头有一个缺口无法使用,幸好球头与450球头大小相同,换上既可。建议厂家在正式产品上市时提高质检力度。

大桨螺丝是全螺纹的,为提高精度和螺丝强度,建议厂家将螺丝换为光杆螺丝。另外建议厂家将大桨夹靠近螺母处加工成内六角型孔,这样锁紧螺丝锁紧较为方便。

白色的球头扣材质较差,扣入球头后多处虚位很大,建议厂家更换球头扣材质并提高开模精度。

尾推7字臂螺丝只要一锁紧就会卡死,在两个轴承间加入垫片仍然会卡,只好将螺丝放松,为防止松脱,将原配的10mm螺丝换成14mm螺丝,并在螺丝前端加一螺母防松,此问题请厂家对结构重新设计改良。

为减小尾桨虚位和减小尾桨甩开的阻力,建议厂家如图将螺丝改为光杆螺丝,并增加螺丝长度,以免螺纹够不着自锁螺母的尼龙衬套造成无法自锁。

为保证锁尾效果,防止金鱼尾,尾旋翼组装好后需要检查顺滑度,有个简便的方法,就是如图将尾旋翼放置好,如尾推能依靠重力自由下落,说明顺滑度良好,否则就需要重新装配调节。对于尾推机构7字臂,还有个缺 陷就是球头和7字臂是金属与金属硬碰硬,时间长了必然会造成虚位,希望厂家在正式产品中将7字臂改成尼龙材料,或加大7字臂的圆孔并在圆孔内加入尼龙衬套,以避免金属之间硬碰硬。

在大齿盘的装配过程中,比较令人头疼的问题就是大齿盘转起来平整度不足,除需要厂家进一步提高大齿盘开模精度外,还需要模友仔细调节,首先,如图在大齿盘不同位置标上数字,然后将螺丝拧上,但不要完全锁死。桨大齿盘套上主轴转动,观察大齿盘起伏状态,看哪个位置最高,然后调节对应位置螺丝的松紧度,同理最低处的螺丝松紧度也要调节,最终使大齿盘完全平整或近似平整。

也许是测试版的原因,平尾固定座有个螺丝孔是完全没有螺纹的,造成固定座无法锁紧,只能重新攻丝。希望厂家在正式版本量产时注意。

无奈只好这样改

另外发现飞机多处M2的螺丝孔滑丝无法锁紧,仔细检查了下原配的M2螺丝,发现比正常M2螺丝要细一些,因此只要一拧进去,甚至还没使劲就滑丝了,换上自备的M2螺丝,问题解决。

飞机的起落架使用M2.5*10的杯头螺丝固定,固定效果如图,但本人十分怀疑这样固定的强度,建议换长一点的螺丝加自锁螺母固定。

这个电机的固定座很有意思,是个很好的创新,类似于雷虎E720的设计。传统的电机固定座在调整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时,需要不断地拧电机上的螺丝,时间久了,生怕电机上的螺丝孔滑丝,而一旦螺丝孔滑丝,电机也基本上算报废了。而天地飞vortex5的这个电机座,首先用4颗M3螺丝将电机固定在电机座上,比传统方式多了两颗螺丝,强度大大提高。然后再将电机座固定在侧板上。在调节间隙时,只需将侧板上的螺丝拧松,就可以前后移动电机座,不但调整方便,而且大大减少了螺丝孔滑丝的风险。的确是个非常好的设计。

电机座上还预留了个凹槽,这样拆装电机齿就大大方便起来,可以说设计者神马都考虑到了。

在安装时,还发现电机有个问题,就是电机轴上竟然没有卡簧凹槽,也没有凸台固定座,电机轴和外转子完全就是靠磁钢磁力固定住的,虽然将电机齿机米拧上后电机轴就不会掉出来,但是在极限位置时,电机齿会与轴承发生摩擦。为何这个电机要设计成这样,本人实在不解。
既然没有卡簧,那就索性把电机拆开看看。各位内行看看门道,外行看看热闹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找到了这个垫片。这个垫片玩450的都很熟悉,把它套在电机轴上尺寸刚好,再把电机齿套上锁紧,电机齿就不会碰到轴承了。

如此调整电机齿间隙非常方便。

最后装机完成。
斜盘采用INOLAB 650MG舵机

陀螺GP780,尾舵机DS620.

旋翼头

尾推由于一边螺距不足,因此将尾桨夹反装,以获得两边足够的螺距。

总装效果

在主旋翼头安装过程中还发现说明书有几处错误如下。

第12页,此处垫片应为:5*7.5*0.75mm

第13页,此处应加入两片3*4.5*0.5mm垫片,这样才能保证螺丝锁紧后无虚位。另外法兰轴先不要固定在平衡杆中心座上,先把中心座套入中联,然后再将螺丝套上轴承和垫片,最后锁入螺丝孔,这样安装更容易,虚位会更小一些,且不容易锁紧后有一格一格的转动不畅。

第13页,此处螺丝锁紧后容易有一格一格的转动不畅,建议厂家在两个轴承之间加入一个垫片,这样能提高转动顺滑度和减小虚位。还可以将稳定臂摇臂轴承孔内的台阶完全打通,采用两个法兰轴承,中间加垫片的方式,这样也能提高顺滑度。

第10页,此处说明书上有个大圆垫片,但翻遍箱子也未找到。不知何故。

第7页,此处在各螺丝锁紧后,尾轴齿与轴承之间有较大虚位,尾轴会左右晃动影响尾桨螺距的准确性,需要增加一片4*5*0.3mm的垫片。

经过一个月上百起落飞行测试,Vortex5性能表现优异。动作准确,状态稳定,感觉比某品牌425飞机要更稳定一些,无论正飞还是倒飞,修正的量都不多。3720电机发热小,效率高,省电,同样的配置比425飞行时间大概长1分钟左右,且动力不弱。唯一的缺点就是尾部震动偏大,估计与尾桨没有配平有关。测试中还发现以下问题。
十字盘长球头长度偏短,以致在搬运飞机过程中数次出现十字盘球头脱出定位槽的现象。虽然在飞行过程中未曾有过脱落的现象发生,但估计在循环螺距较大的动作时,长球头也许已经处在比较危险的边缘,建议厂家将球头长度增加,以彻底杜绝隐患。

中联下部的固定顶针较短,在负集体螺距较大时,相位器与顶针仅有一点点接触,为杜绝隐患,望厂家将中联顶针加长。

尾推金属套磨损较大,建议厂家将其改为尼龙材质或尼龙衬套结构。

由于杭州近一个月周末大都下雨,外飞聚会的机会不多,测试视频迟迟未能拍摄。
今日幸得模友协助,测试视频如下,技术欠佳,还望海涵。

经过三个月左右时间近300次起落飞行。发现一些问题,现总结如下:相位器磨损严重,左右晃动幅度有2mm之大。另外中联下部的固定顶针较短,在负集体螺距较大时,相位器与顶针仅有一点点接触,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有可能会造成相位器与顶针脱出,为杜绝隐患,望厂家将中联顶针加长,并更换相位器材质为更耐磨的材料。

尾推7字臂与尾推球头磨损严重,左右晃动幅度超过1mm。建议将7字臂更换为尼龙材料或者在孔内增加尼龙衬套。

各球头扣磨损严重,多次出现球头扣脱出的险情。幸亏飞行前检查即使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希望厂家更换能为耐磨的球头扣材料

另外整机各轴承也磨损严重,虚位变大。希望厂家在关键部位的成本控制不要吝啬。

经过近300次起落飞行,天地飞VORTEX 5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虽然多次出现各种险情,但好在没有出现一次炸鸡。该机飞行稳定,操作跟手,动作流畅。而且与某品牌425相比,电机效率要高很多,电机温度也很低。如果厂家能将各个细节做好,将是一款不可多得的500级练习用的好飞机。但最近厂家在该项目上似乎没有任何动静,原本承诺的升级零件也没有推出,各种常用易损件各种配件也没有消息,因此每次飞行时都各位谨慎,生怕炸鸡后没有配件维修。还有VORTEX 5的无副翼版也迟迟未有消息。希望天地飞能再接再厉,将自己的品牌做好,给消费者放心的产品。产品多一个选择,对消费者也是好事。

20130306更新:
今日天地飞V5 5个起落。第5个起落中联定位销钢丝疲劳弯曲,终止飞行紧急迫降成功。
罪魁祸首的中联定位销。另一个已经丢失。可以看到这个中联定位销只有不到20mm长,直径也仅1.5mm。而亚托500的定位销是直径2mm,长度28mm。显然天地飞V5的定位销强度是无法满足暴力3D飞行的需要的。

紧急迫降的视频

距离天地飞发布测试样机已经半年。这期间天地飞V5没有任何消息更新,也没有对各位测试者的测试贴提出的问题有任何回应,承诺的无副翼版V5也没有兑现。不知道天地飞是否还在继续研发该产品,如果有,希望天地飞能重视几位测试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产品升级改进。

网友:
回复 楼主:

坐飞车的  沙发····

网友:
飞车在杭州哪里有时间过去看看

网友:
一看到直播,还以为是视频.

网友:
侧板是纯碳还是玻碳还是玻纤的直接拿万用表测电阻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网友:
不错  喜欢大舵机侧板

网友A:
天雷滚滚,就几张也直播

网友:
波碳板这么处理也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雷滚滚,就几张也直播

洪水滚滚,直播感觉像延播,期待最终VORTEX暴力3D视频

网友:
楼主也挺细心的哦~

楼主:
慢工出细活,我装飞机速度通常都很慢,一架飞机安装调试几个星期是常有是事。所以说是直播也不为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二张图,杯子里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介于黄色和乳白色之间的胶状液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