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收的卧铣床,看看能不能改一改

楼主(2012-08-11):
近日又跑到旧货市场淘立铣床,谁想到立铣床没有买到,倒是看到台小卧铣床,价格便宜,就收了吧

楼主:
好像有200斤左右

楼主:
先在杂物房呆着吧

楼主:
本身带的550W三相感应电机是星形接法,只引出三条线,需要拆开电机改三角接法

楼主:
我孤陋寡闻了,这个感应电机运行起来非常的静音,是什么原因

楼主:
想把这个轴改成可以用莫氏的铣刀夹具,或者小三爪卡盘,各位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
没有想到去买立铣床,居然买了卧铣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这个轴改成可以用莫氏的铣刀夹具,或者小三爪卡盘,各位有什么好建议
不要改,就做卧铣,我有个和你一样的。卧铣有其它设备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价格你赚了。
想立铣,有机会再买。

网友:
太值了,最好不要改会用上的

网友:
450带电机,值了

网友A:
楼主的车好大啊,什么型号的,上图看看

网友:
改平面磨也行呀

网友:
卧铣搞切割,开槽很爽的,铣板子侧面也比立铣效率高很多,

网友:
真值,问一下你车床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车好大啊,什么型号的,上图看看

角度问题,看起来大而已,C0630A

网友:
貌似改磨不错,啥时不想要了,转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日又跑到旧货市场淘立铣床,谁想到立铣床没有买到,倒是看到台小卧铣床,价格便宜,就收了吧

剖析一下 变形金刚 就会同时拥有立铣和卧铣 两个机床

网友B:
另外 主轴改成er25是不是更好呢
给楼主一个参考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 主轴改成er25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
 通下水道的都650,一般怎么找二手市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正有这个想法

网友:
450好便宜,卖废铁估计都能赚回来

网友:
便宜啊,我怎么就淘不到了

网友:
改台小磨床不错

网友:
今天在垃圾堆里也发现了和这个一模一样的,不要电机老板非要400元,到底值不值得拿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