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用DS520可以不

楼主(2012-08-11):
如题  陀螺仪是GP780

网友A:
锁尾用DS520绝对可以,我的LOGO 400SE也用过DS520,LOGO 400SE比500还要大,用470mm大桨,后来换了DS650,差别不是很大,所以你的500用DS520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520 本来就是500级别的标配尾舵

网友:
学习。。。。。了 X5 能用这个吗?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A:
锁尾用DS520绝对可以,我的LOGO 400SE也用过DS520,LOGO 400SE比500还要大,用470mm大桨,后来换了DS650,差别不是很大,所以你的500用DS520一点问题都没有

别指望650比520有一个级别的性能提升!亚拓的舵机对得起它的价钱对不起它的指标。
520可以兼容在500机上,但只能用“兼容”二字。

网友:
520可以用,但锁尾没标准舵机那么爽.~~

网友:
500级别的尾舵可以考虑8910A+或9257,520也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