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术难题:四轮转向

楼主(2012-08-11):
本人在组装沙滩车,前后悬架已改为四轮转向,但前后轮连动怎么做啊。我改了好几套装备,试验下了来就不行。技术要求:前后轮可以随时变换同步或异步联动,就是四轮转向的变换

网友:
标题

前后都放一个舵机,用混控,板控的

楼主:

哈哈可是500CC的呀
好大个

楼主:
照片可以看看QQ啊

网友:
有控制板的要计算差速

网友:
用链轮同步调整4个车轮

网友:
这个的多上网查查

网友:
男人必看/如何延长性生活射精时间?
    早泄,让男人最伤心最伤自尊的事情。面对美丽的老婆,情人,小jie等,刚开始做几下,就完事了(射了),相信没有比这更让女人看到丢脸的事情了,情之所至,却喊停了,而且还得装作理解,不能抱怨!这样的情况对男人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我有个同事是属于事业型男人,在三十岁有了令人羡慕的事业。一年前,经过千挑万选又娶得了自己满意的妻子,妻子长得还可以,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的流失,面美丽的妻子开始厌倦了,抱起妻子的双臂已不再像当年那般硬朗有力,走进家门的感觉从激情悲哀到逃避,晚上,躺在床上经常虚汗满身,腰酸无力,每次背过身去的时候都能听到妻子唏嘘的叹息。
    在三十岁左右的男士人群中,最痛苦的莫过于早泄患者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类人群有想法、有激情,但就是像一台只能点火,不能起步的破车一样,一动就趴窝。任你恨得牙根发痒,它却控制不住
    早泄的后果不可小视
    早泄是临床常见的男子性功能障碍之一,仅次于ED。在男科疾病患者中,心理压力最大的就是早泄患者。早泄,让成千上万患者承受着莫大的心理打击。连自己的妻子都满足不了,觉得这严重损害了作为男人的自尊。早泄的出现,使患者和其配偶无法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不但困扰男性的身心健康,更关系到夫妻生活的和谐与幸福。正常的生理需求得不到释放和宣泄,感情生活可能会出现裂痕,严重的还可能会导致婚姻破裂。
    早泄是男人一生中的最大尴尬。传统的观点认为早泄大多是心理性原因所致,如不正当的性意识、性心理创伤、性负罪感、缺乏对性生活的自信等。
    引起早泄的原因很多,若能根据早泄原因,采取针对性治疗,早泄还是能很快康复的。包皮过长引起的早泄,一般都采取包皮环切术治疗;对于精神心理性早泄,可对患者心理加以分析,消除患者的焦虑,进而达到治疗的效果;对于前列腺炎、泌尿生殖感染等疾病引发的早泄,这就需要先治疗原发性疾病。对于一些由于年龄问题而引起的早泄,还有些并不愿意通过服药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患者,可以考虑使用外用的中药延时喷剂相对来说没什么副作用,比如现在网络上指名的adtuo效果比较好的, 这是最近国内外都很火的外用延时剂。到处都炒得很厉害,比较抢手,但是真正了解的人,应该不是很多。
     adtuo的主要成份到现在还是保密的,该产品产于色 情王国阿曼苏丹国(简称:阿曼),在其它国家根据各国的习惯称呼都不大一样。阿曼是亚洲性用品消费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adtuo是第一款亚洲人发明的世界性产品。其实adtuo问世也仅仅比伟哥晚一年,1999年第一次在阿曼国内销售。adtuo一开始不是针对市场贩售的,在色 情王国阿曼最开始是为AV界服务的。在日本AV界,最辛苦的职业是男优,好的男优,工作量大,消耗量大,性能力下降。而在拍片中又一定不能出现提前射精的问题。所以出现了最早的adtuo,使男优能够延长射精时间,完成拍摄任务。在AV界获得广泛应用及好评。
它在阿曼的色 情行业获得广泛应用及好评后,于6年后的2005年在阿曼本土拿到了批文正式生产,现在在阿曼药店,adtuo是销售得最好的延时药。在阿曼取得成功后就逐渐登 陆欧美并风靡其他国家。adtuo是纯粹的延时产品,使用adtuo的前提是**能自然勃起,哪怕是一丁点的。由此可见,adtuo只能帮助男性朋友延长时间,而对男性勃起障碍患者是无能为力的(那是伟哥和比高的作用)。它的功用是在**勃起以后,保证能长时间进行活塞运动(抽插)而不至于提早射精。早泄从根本上说是射精反射所需要的刺激阈值太低,治疗早泄就是提高射精刺激阈值,增加**(主要是**部位,**部位神经末梢最丰富)对性刺激的耐受性。
    adtuo的延时原理:adtuo的延时原理是adtuo成份作用于**海绵体组织上,会舒缓**上全身最敏感的细微神经反应,降低末梢神经敏感性,从而在性交时提高射精阈值,使皮下神经延缓向大脑传送射精命令,从而达到延时的目的。
  adtuo的治疗效果:一般使用一段时间后,就是不用也可以能够做到收放自如,大大延长XX时间。因为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敏感度就会大大降低,**进入**后,**受到的刺激不会像以前那样强烈(但也不会影响男性的快感),只有在男性逐渐加速的冲刺后,快感才会慢慢逐渐积累,随着抽插的时间推移,快感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达到顶峰(临界点)时,才会产生高潮而射精。由它的作用原理来看,这种药应该是现目前最为安全的延时产品,上市几年时间,几乎没有报道因为使用adtuo引起的不良反映。adtuo使用的效果有没有一个准确的值呢?答 案是没有的,个人体质及本身**敏感程度不同,使用效果也不一样。据国外报道的数据是平均延时25分钟。最短延时15分钟,最长45分钟以上(甚至更长)(注意:这是在原有基础上延长的时间,不是全部时间),现在这种产品也已经有了延伸产品,有的在其延时成份里面加有可适当刺激女性的成份,从而快速达到高潮。现目前adtuo在世界范围内势头很好。本来是针对大众开发的产品,但是现在有早泄患者反映使用后比处方药效果还更好。
   如何获得?
   为了开拓在中 国地区的销售,adtuo国际集团已经在香港成立分公司负责大中华地区的业务管理,并注巨资在大陆地区组建了灌装基地,并且在大陆设立官方网站销售adtuo,找不到的朋友可以在搜索百度或者谷歌里搜索“adtuo”,应该有相关信息。adtuo产品的【标准型】延长性生活时间10-40分钟甚至更长。【增强型】延长性生活时间15-45分钟甚至更长,增强型在其延时成份里面加有可适当刺激女性的成份,从而快速达到高潮。这两种的价格好像都是一百多元,大楷可以使用50-100次,(但这是在最源头adtuo中 国官网的价格)。有的地方黑市已经炒到300元。所以建议要买的朋友去源头的adtuo中 国官方网站购买比较实惠一些。adtuo总结优点:外用喷剂,基本无副作用,起效迅速(2-5分钟)。使用方便,无色透明液体。延时效果也非常突出,价格便宜(使用一次2块左右)缺点:对**完全不能勃起的患者没有效果。推荐程度 ★★★★☆

网友(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